[其他] 闲置的电动车电机控制器一枚,打开学习下

楼主(2019-10-27):
经典外观,无任何亮点

铭牌反了,不郭这都无所谓

输出也很标准

12管控制器

开拆

里面很简洁,成本不高,基本单芯片搞定

芯片是nec的单片机d79f9211

电源采用了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的,效率比较高

管子后羿的,基本这个管子最便宜,也就1块多一颗

背面大电流覆了铜条,还不错

接线端子都在一头

到此,拆解结束,多谢观赏

网友A:
采用开关电源降压供5V的,比直接大电阻加317降压安全多了,发热也小,故障率也低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打开了,如何学习?

网友B:
那些功能丝印的拼音猜半天。。。。高标控制器直接数字代号,猜都没得猜

网友:
这就是单片机嘛

网友:
还不错了,接线端子有字母定义很好,

网友:
那高温胶带我差点看成铜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开关电源降压供5V的,比直接大电阻加317降压安全多了,发热也小,故障率也低 ...

其实有专用的开关型3端稳压IC,只是用的人少,不普及,价格也贵,用线性的,一般用两级来降。

网友:
电源好评,比lm317t强

网友C:
我从来就没捡到过和电动车相关的东西。。。

网友:
eabs接线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功能丝印的拼音猜半天。。。。高标控制器直接数字代号,猜都没得猜

低端大部分都是拼音。照顾用户的知识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就没捡到过和电动车相关的东西。。。

某一天直接捡个电动车

网友D:
这电路像极了高标的电路

网友:
照片都放反了,转正好点

网友:
看背面应该是波峰焊的,但那铜片是怎么焊上去的呢?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就没捡到过和电动车相关的东西。。。

我那附近也是,连废品站也不让去了。好像前年只捡到过碎的球泡灯,只是留下灯板和阻容电路。电动车控制器的话,应该设计成强弱电隔离开关电源供电,但是低压专用芯片较少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像极了高标的电路

我看了下高标网站,都是高端货,这个方案可能是他们的,但是网站没有

网友:
四个mos一组,共3组,也就是3相控制呗

网友:
差不多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