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遥控板个别按键失灵问题

楼主(2019-10-27):
家里功放遥控板音量键慢慢变得不太灵敏到最后完全不能使用,拆开使用酒精清理后无效果,在网上看了一下说是按键有导电橡胶涂层,看了一下音量按键磨损确实比较严重,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使用铅笔芯恢复按键导电,处理后按键非常灵敏。

开拆,卸下电池仓螺丝

撬棒直接撬开

取下电路板

用撬棒刮了一些笔芯灰在失灵得按键上,用撬棒抹匀即可,恢复按键导电性

网友:
恕我直言,治标不治本……
用不了多久碳粉就掉了

网友A:
用得了几天而已,这根本不是个好方法,另外,此人拆机技巧不够,拆个遥控器还撬得外壳边缘都是撬痕。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治标不治本 感觉贴一块铝箔更靠谱

网友B:
双面胶贴一张铝箔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了几天而已,这根本不是个好方法,另外,此人拆机技巧不够,拆个遥控器还撬得外壳边缘都是撬痕。 ...

很多年了,拆过很多次,第一次拆得时候非常紧,确实没有拆机技巧和更多得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贴一张铝箔效果不错

好办法,如果下次碳粉掉了用你这个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胶贴一张铝箔效果不错

小白学到一招,谢谢啦!!!

网友(2020-07-14):
小白谢谢精彩分享了,又学到一招半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