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一台电蒸锅一点启动键就跳一下(滴豆一下),自动关机。

楼主(2019-10-27):
一台电蒸锅一点启动键就跳一下(滴豆一下),就显示OF状态自动关闭,再按还是如此。
小弟不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我的猜想是不是续电器之类的东西坏了呢,如图1,请指教具体是哪个原件坏掉了,附上问题视频,如果是哪个原件坏了请告知,我去买个来换上,谢谢。

出问题的视频如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NTM3NDE2M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先换了黄的1微法的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件接的是发热单元,测试过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了黄的1微法的电容试下

买了电容,换上去看看再说了

网友:
有显示估计不会是黄色电容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温度保护之类的元件,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我也猜是电容问题,容量衰减了导致电流太小,勉强可以带动单片机但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
电源先检查(大电容,大电阻,二极管),其次换掉微动按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