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SM3281+B0KB的U盘发现这个方案2CE和4CE速度居然一毛一样

楼主(2019-10-27):
做SM3281+B0KB的U盘发现这个方案2CE和4CE速度居然一毛一样,什么原因啊?请大佬指点
2CE 90G

4CE 180g

网友A:
不太合理,你跑圈看看速度差别大不

网友B:
SM3281+PF29F32B08MCMF2 单贴双贴写速度接近翻倍,读取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合理,你跑圈看看速度差别大不

对了,我看以前前辈们的帖子,貌似1CE也有这个速度,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281+PF29F32B08MCMF2 单贴双贴写速度接近翻倍,读取基本不变。

这个工具上应该没有什么关于速度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基本都是写入翻倍,读取性能单双是差不多的。IS903+7DDJ也一样的,单45写,双90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写入翻倍,读取性能单双是差不多的。IS903+7DDJ也一样的,单45写,双90写 ...

我做的其他的U盘也基本都是随CE翻倍的,可是这个组合确实就这样了,想不通。开卡工具貌似也没有什么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合理,你跑圈看看速度差别大不

我把跑圈的图补上了,4CE要好一点,但是并不是倍数关系。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D:
因为都在快乐模式里,你跑全盘不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都在快乐模式里,你跑全盘不就能看出来了

TLC在U盘主控上也是这样么?写入一般容量后,写会进入个位数时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都在快乐模式里,你跑全盘不就能看出来了

跑全盘测试过了,写入一直维持在平均40多,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全盘测试过了,写入一直维持在平均40多,很稳定

一边跑圈一边用HDTunePro的磁盘监视器功能查看跑圈中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跑圈一边用HDTunePro的磁盘监视器功能查看跑圈中的硬盘。

这是什么用意?

网友:
就像这样测,可以直观显示降速情况。

网友E:
3281是单通道主控,单通道,只对单个IO执行读写,双贴并不会加快速度、
3280是双通道主控,那个双贴读略升,写入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1是单通道主控,单通道,只对单个IO执行读写,双贴并不会加快速度、
3280是双通道主控,那个双贴读略升 ...

3280价格高啊,帖tlc感觉有点奢侈,呵呵

网友F(2019-11-28):
楼主,能给个板子链接吗?我买的蓝色双贴的3281,贴2ce的镁光B0KB白片,id在ce1和ce3上,ce0和ce2是空的,怎么改跳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板子链接吗?我买的蓝色双贴的3281,贴2ce的镁光B0KB白片,id在ce1和ce3上,ce0和ce2是空的, ...

3281就一种板子吧

不对就是你弄错跳线了,或贴的不是0R

你先单帖看是否正常。如果单帖都不正常说明你贴反或者虚焊了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A:
不太合理,你跑圈看看速度差别大不

我的是3ce的开2ce写入有150m/s,4k只有1m,然后我开3ce,写入只有34m/s,跑圈一到567m就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