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二代共享充电宝 PB2-5000改造

楼主(2019-10-27):
垃圾房的货

变成套件了

全部就这样

比克5000聚合物

pcb

侧面有个霍尔,用于检测是否正常归还

霍尔对应的坑位

pcb翻面

ip5189的2.1a升压,锂电池保护芯片和单片机

有个一直亮着的红灯,要解决掉

电量灯独立的一个小板

插上无输出

先用简便方法测试好坏。

输出正常,充电宝没坏的

用烙铁破解

短接8205的123脚就可以的了

那么现在解决一下红灯的事情,断开电池,安全起见

拆掉单片机。

接上电池,怎么还在亮。。。难道红灯不受单片机控制?

拆掉用于控制灯的mos!看你还亮

接上电池,不亮了

???????????怎么电量灯都没了????????

输出也没了?????????

装回单片机,不会搞坏了吧。。。。。。欸不对

再次拆掉单片机,忘记了这东西要插充电激活

可以了

输出正常

装回

装回。

充电正常!

网友A:
推广小电的送了一个,一直能用不知道是否破解的。

网友B:
 无波,腋下无毛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广小电的送了一个,一直能用不知道是否破解的。

可以~~~街电的也可以

网友:
之前收购站搞回几个街电的,试了也都是没输出,以为坏的,原来是要破解才能用,可惜没那技术。

网友C:
会不会被查水表?

网友D:
指纹漏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波,腋下无毛毛。

什么玩意嘛!!我还理解了半天,想半天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没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被查水表?

现在查水表只有小电、怪兽座充可能。也几率不大。

网友E:
短接8205的123脚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单片机用MOS控制电池到升压部分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8205的123脚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单片机用MOS控制电池到升压部分的通断?

升压是一直有电的,升压芯片会自己休眠。那个8205只是断开了输出。如果断开输入,充电也不能充了

网友F:
不知休眠后整机电流多大?我试过街电破解后是约3mA,大了好几倍。太久有些忘。
看大小,电芯换在手机上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休眠后整机电流多大?我试过街电破解后是约3mA,大了好几倍。太久有些忘。
看大小,电芯换在手机上也不 ...

街电iPhone是很大电流的。那个芯片是手动休眠,破解之后就相当于没得休眠。这个和街电不同,这个是IP家的芯片,休眠是自动的,电流微小

网友:
充电宝都快被你们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纹漏出了

手机过于高清了

网友(2019-12-10):
请问不拆单机板可以吗?

网友G:
大神,不拆单片机也可以正常充放电啊,为什么一定要拆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不拆单片机也可以正常充放电啊,为什么一定要拆单片机?

省电,单片机也有一定耗电量

网友H:
麻烦楼主看看,我按照这个方法试了一下,短接了这个芯片一侧的引脚,还是没输出,充电宝插上电源充电有3格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楼主看看,我按照这个方法试了一下,短接了这个芯片一侧的引脚,还是没输出,充电宝插上电源充电有3格 ...

哈哈,反复多焊了一下,成功了,之前可能是虚焊吧。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