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H27QFG8VEB8R双贴到IS903上就这个速度么?

楼主(2019-10-27):
臭鱼40元买来的128g坏盘,螃蟹主控上拆下两块H27QFG8VEB8R

双贴IS903

看FlashMaster貌似不支持DDR,选DDR开卡也确实出错

8CE的MLC难道不支持DDR就这个速度么?很难想象这块SSD生前是个什么鬼样

是我设置上有问题?不过903就那么点设置啊;还是说这片子和903配合不好,在螃蟹主控上会表现好一点?
给后来的朋友留个脚印吧,这片子和903表现不好。

网友A:
选上DDR能开出来吗?

网友B:
可能和VCCQ有关。这个闪存贴2246en,8CE读写500m/15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和VCCQ有关。这个闪存贴2246en,8CE读写500m/150m。

请教一下,这板子在哪里改电压,您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上DDR能开出来吗?

√上DDR直接开卡在BOOT FW报错,然后就不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上DDR能开出来吗?

有种说法是3.3V不能开ddr,要1.8V才能开DDR,但是903貌似没有电压跳线,其他貌似又没有支持的8CE主控了,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种说法是3.3V不能开ddr,要1.8V才能开DDR,但是903貌似没有电压跳线,其他貌似又没有支持的8CE主控了, ...

903不支持16nm 海力士DDR
1.8V没试过

网友C:
我也是903双贴海力士,速度只有80多,应该和VCCQ电压有关,1.8v才是全速,903是3.3v,这种板子没法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903双贴海力士,速度只有80多,应该和VCCQ电压有关,1.8v才是全速,903是3.3v,这种板子没法改电压

...

我看淘宝有可以支持1.8的903黑色主控了,打算买两张回来试试,是1.8自然就全速了,还是1.8就可以勾选ddr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有可以支持1.8的903黑色主控了,打算买两张回来试试,是1.8自然就全速了,还是1.8就可以勾选ddr ...

我这胡乱设置一通,勾选上了ddr,竟然量产通过了,速度提示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胡乱设置一通,勾选上了ddr,竟然量产通过了,速度提示很明显

兄弟,看设置,你这闪存是三星的吧?和我不一样啊,这片子可能本身就支持DDR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看设置,你这闪存是三星的吧?和我不一样啊,这片子可能本身就支持DDR啊。 ...

1.8v的板子试了没?能开ddr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的板子试了没?能开ddr不?

试了,还发了新帖,1.8v,不管开不开DDR都会报错,开不过。

网友D(2021-10-04):
同颗粒,我也开不了DDR,最后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颗粒,我也开不了DDR,最后是怎么设置的啊

跟设置没关系,就是开不了,应该是固件问题,4ce直接上326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