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智能手机有无方法 一键设置,教老人开关流量,不乱扣话费?

楼主(2019-10-27):
如题:请问老人用智能手机,很容易跑流量,扣话费。
有无方法    一键设置,教老人开关流量,不乱扣话费?

难道说,家中老人就不能使用智能手机了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我是办理的无限流量,不给老人增加麻烦,只说都是我的套餐附带的,随便用。。。

网友:
把流量关了,在家用WiFi

网友:
永久不用网络的话,禁用应用联网权限,修改手机网络设置,比如接入点什么的。上也上不去了

网友:
打开设置成,省电模式,就会断开流量,WIFI可用的。  老人就怕乱点软件,被扣钱了也不知道。所以用可以刷机的系统,精简版,就几个APP就好。

网友:
老人还是用老年机好点

网友:
设置快捷按钮在桌面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移动的可以用本机打10086人工服务关掉GPRS,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2019-12-07):
做个nfc标签,靠一下开,靠一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