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算用18650电池盒 组4并13串48V电池组 望坛友多提一些意见

楼主(2019-10-27):
一台破锂电自行车。电池可能有些问题了。油门大一些电路板就保护断电。可能是低压保护了。条件有限。打算电池全拆了用万能表简单测量一下,觉得好的电池再用这样的电池盒13个再组,不够的另外添加一些拆机的。

:车给老人家用。有自行车速度就行了。
:觉得这样用盒组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检测单节电池和换电池毕竟是旧电池。不用点焊机。

网友A:
不考虑接触电阻和可靠性?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这样的电池盒接触端发热比较大,弹片老化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接触电阻和可靠性?

弹簧片接触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单节通过2A电流应该不成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接触电阻和可靠性?

按照电机 控制器是 350W 电压48V 那么电流就是7A左右  分到单节电池上的电流就是1.75A左右。感觉电流并不大

网友B:
这么做问题一是充电成问题,52颗电池要一颗颗拆下充电太累人了。
第二是不点焊,拆来拆去的就会引起弹片接触不良。
18650最大的问题在于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电池很好找,但市面上成品都是天价。

网友C:
有买这么多电池盒的钱不如买把烙铁直接焊接,拆电池时留点镍片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挤一起不牢固,我做了个充电器,10节电池,太挤了,有的电池会突出来,你这个太多了

网友D:
直接焊吧,电池盒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问题一是充电成问题,52颗电池要一颗颗拆下充电太累人了。
第二是不点焊,拆来拆去的就会引起弹片接 ...

原电池有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买这么多电池盒的钱不如买把烙铁直接焊接,拆电池时留点镍片就可以了。 ...

有烙铁,烙铁焊也是不好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焊吧,电池盒不可靠

没分容没办法检测,有单体坏了的话拆装很麻烦

网友:
有那种铜的电池盒,这种铁的(我试过磁铁吸力很大)损耗发热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电机 控制器是 350W 电压48V 那么电流就是7A左右  分到单节电池上的电流就是1.75A左右。感觉电流并不 ...

爬坡、起步、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流你没算?还有,如果时间长了电池座弹片氧化就会发热,塑料支架熔融,然后弹片移位可能引发短路。。。。

网友:
隔的近的话 拿来免费帮你点焊

网友:
这种拆装方便,买贵一点的,铜片的,铁的不行

网友:
这种不稳妥,接触电阻大,还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不点焊用锡焊都好点

网友:
动起来的话,电池会脱槽的
安全性问题哦

网友:
这个容易接反造成短路.
这个极其容易发热,毕竟铁片内阻大,而且你这还是内阻不一的电池. 并联的电池也出现低电压拖累高电压的情况.

最后来一个,省人多花钱。

网友:
电池盒价格不低,再说这种接法电动车自己的震动,根本没法正常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