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B双网口。,82583v的网卡。是不是插其中一个是千...

楼主(2019-10-27):
问个问题,我现在有一个B双网口。,82583v的网卡。是不是插其中一个是千兆,再插另一个就是百兆了? 只有单独插才能千兆?另一个就空着?

我试了一下,插第一个网口看网络状态显示是1GB。然后换插另外一个网口也是显示1GB。证明两个网口都是千兆。只不过没有同时找两根网线同时插入两个网口。

难道我买的这个B双是改好千兆的了?

网友:
已经改好了。速度是固定的,跟先后插网线没关系

网友A:
默认是这样,刷BIOS可破双口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这样,刷BIOS可破双口千兆

我这还需要刷BIOS?插两根网线到两个网口能实现网速自动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