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ROSE 拆解』1毛钱差距这么大?再拆个1.9包邮的太阳能壁灯。

楼主(2019-10-27):
头几天拆了个券,红包后1.8包邮的太阳能壁灯。后来又看到个1.9包邮的。
反正红包没地儿用,就又买了个。以为和1.8那个一样的。
没想到,到货后是这样的。。。

和1.8包邮的对比下,外壳尺寸基本一模一样。
不过1.9的多了四个按键。

充电的时候还有个红色的LED一闪一闪的。

四个按键的功能,最后一个高亮没搞明白。感觉按了亮度没变化。

点亮效果。这款的,灯板直接裸奔的。

和1.8的对比下,其实两个灯亮度都差不多。只不过1.8那个灯板上有一层环氧树脂封灌。
所以在相机下感觉比1.9的亮。
实际肉眼观察,亮度基本相当,1.8色温明显比1.9的高。

背面螺丝位置都一样的。

拆了后盖,看看里面。结构也大致一样。
不过多了两块黑色泡棉块顶着灯板。

而且这灯板还是铝基板的。

灯板正面。

IC上隐约能看到字,但是怎么也看不清。相机也拍不清。

电池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了。

对比下1.8那个,差距好大。。。

网友:
赔钱赚吆喝的产品!

网友:
1.9元的多了四个按键

网友:
我买的这灯花了3.9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太阳能电池在哪里?看不到啊。。。。。。

网友:
真好,便宜,可以折腾好久

网友:
这灯我也看到,但一直没买,关键就是它不防水,作为一个户外灯是个硬伤……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不防水,只能放屋檐下,但又不能直接晒到太阳,后来换了个好的电池,希望能撑久一点

网友:
多一毛还是有区别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不防水,只能放屋檐下,但又不能直接晒到太阳,后来换了个好的电池,希望能撑久一点 ...

太阳能板引线出去,原来的太阳能板太渣了,我直接换了,除非做楼梯灯一晚上亮2-3次,不然电池不够用,我都装2节电池,放小阳台,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太阳能电池在哪里?看不到啊。。。。。。

图二不是有吗?老温眼花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红包,也没有车票,上不了车啊

网友:
哪来的红包?

网友:
芯片应该是白板,偶看不出有字
偶也拆了,不打挤,过段时间发算了

网友C:
反正你用不了这么多,送给我好了。

网友:
1块9的明显好呀,求链接

网友:
室内凑合用吧,要不把两块太阳能板拼一起用,晒一天用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用不了这么多,送给我好了。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这个长按关机后好像就不能充电,长按开机后白天不亮,红灯会闪,应该是在充电,但晒一天,晚上亮不了一个小时。

网友:
这灯的做工,1.9是真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