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零成本修复高档大气接地气的指甲钳,这样的创意你绝对想不到!

楼主(2019-10-27):
自从成为数码之家一员,各种DIY,修复各种电子电器,虽然无法与大神们媲美,在各种熏陶之下,灵感是各种有,在此表示对大神的仰幕如涛涛江水,下面就给大家分享指甲钳的另类修复,效果非常好!我是一名电子爱好者,平时主要维修一些电器,和一些工控设备,望大家多多赐教!

楼主:
关键亮点是零成本投入,旨在抛砖引玉,变废为宝!

网友:
轴一般不会坏,我都是用来剪线崩了牙,没发磨啊。

楼主:
可是轴偏偏就断了,没办法只剩下底座刀口,找了个博友的安上去,感觉用着比以前爽很多,只是收纳不太方便而已

网友:
这样改的话,收起来得拆螺丝才行,用台钳夹着螺栓,钢锯锯个斜口就可以完美修复了,可以用大号的铁钉来做。

网友:
打磨下,镶颗钻

网友:
这得用自锁罗帽

网友A:
我用的一般都是跷跷板那里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一般都是跷跷板那里断裂

都是那里断,然后只剩下底座

网友:
很有工业感,把螺丝螺母焊上再打磨

网友(2020-05-02):
2块钱的东西,修出了2毛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