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谁来拯救我的芒果人小蓝牙音箱

楼主(2019-10-27):
9.9元包邮的小音箱,没几天就有个按键不行了,拆开一看,是按键的引脚开了,为什么没几天就开了?因为这个音箱一开机就几乎是最大音量,必须长按这个键才能减小,试验了手中的几种胶都没法固定,最后,脑子一糊涂,上了502,这回可好,两个按键胶死了,从某宝上2.08元包邮20个按键,现在问题有2个,1、如何固定小开关?2、如何避免下一次再被按得引脚开焊?要么用什么胶给固定,用结构胶可以吗?热熔胶?要么用啥办法改程序是开机音量适中,不再频繁长按此键。

底座圈处隐藏着两个螺丝

小主板

电池

去掉外壳可以看到喇叭

上罩

按键,左二先坏的,左三也被我弄坏了

小按键

大家看圈处,从下数1,2个是长按调低音量被按掀起来的,第3,4个是暴力拆坏的。

现在问题有2个,1、如何焊牢小开关?2、如何避免下一次再被按得引脚开焊?要么用什么胶给固定,用结构胶可以吗?热熔胶?要么用啥办法改程序使开机音量适中,不再频繁长按此键。

网友A:
焊完后面堆热熔胶吧。。。。建议还是扔了,从灯下黑那买一堆出来慢慢玩。

网友B: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线路,我都想到好几种方法固定这玩意了,但不好描述,打一大堆字也没现场示范给你看简单。拍张清晰的图片看看?如果板子允许打孔可能会更好搞

网友:
这种实在是没修的价值,换个好的吧

网友:
修修很好用。

网友:
因为板子和按键质量都太差,铜箔薄,按键硬,所以坏了。
建议焊接上新的按钮开关后堆热熔胶或者AB胶固定按钮外壳部分

网友C:
AB胶也好,后堆。或电路板打洞,用线绑定按钮。程序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胶也好,后堆。或电路板打洞,用线绑定按钮。程序不会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线路,我都想到好几种方法固定这玩意了,但不好描述,打一大堆字也没现场示范给你看简单。 ...

这张就听清楚地,晚上拍的,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后面堆热熔胶吧。。。。建议还是扔了,从灯下黑那买一堆出来慢慢玩。 ...

灯下黑?是哪里

网友:
补焊上去后,红圈里的地方重点加固。然后附近用绿油试试?以后万一再坏,绿油也是可以用刀片刮的

网友:
焊什么按键啊,直接飞线出来,接两个微动开关,把微动用热熔胶粘机器外壳上,难看点,但肯定坏不了。

网友D:
没价值维修。刷单都有送的

网友:
按图上说的试试,单面板的话好办,地线位置可以打孔,有打断的位置可以用导线连接起来,木块用螺丝夹紧就能顶住按键,也不容易按坏了,如果木块压住元件了,在木块下面垫个垫圈抬高一下就好了。

另一种方法是在按键和按键之间的位置打孔,用弧形塑料片加螺丝夹紧按键,不过要看上盖有没有塑料凸出来,没看到上盖不好说。

网友:
哥俩好就行,反正就一次性

楼主:
上面和里面用稍微硬点的塑料片加热熔胶粘好了,但有个按键无效了,又拆开换新按键还是不行,估计是在反复操作中某处线路有问题了。
另外晚上这个变化的彩灯太亮,测了下两端电压约3v,要不换个蓝色的高亮二极管得了,大家说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价值维修。刷单都有送的

给介绍个刷单的吧

网友:
看这做工,直接扔了吧?这个按钮没法固定。要买哪种侧键的6*6或者6*3开关的哪种带金属支撑脚。耐用一点。不带状态记忆的都是不良设计。丢了不心痛。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放单位用,不过是21.9买的,使用正常,就是不播放会自动断,然后关机,目前无解
家中也有一个小的蓝牙音箱就不会这样,只要连接上就可以一直使用,无论是否播放,感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决不会再图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