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安哲罗隐形风叶式电风扇

楼主(2019-10-28):
前几天在楼道捡来的隐形风叶式电风扇
有残缺只有底座部分

拆开好像蛮复杂的

摇头电机内带减速机构

电机和扇叶

310V高压无感无刷电机

扇叶

高压无感无刷控制器

开关按键、调速和摇头开关控制板

完多谢围观!

网友A:
我好奇你家楼道里是不是潜伏着数码之家的其他坛友,怎么老是扔出来这些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你家楼道里是不是潜伏着数码之家的其他坛友,怎么老是扔出来这些玩意 ...

坛友才舍不得扔这玩意,都是有钱人扔的

网友:
一直觉得隐形风叶就是吃饱了撑的

网友:
这电机用310v直流电啊

网友B:
又可以改一个电钻了

网友:
好多电子零件,全拆下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你家楼道里是不是潜伏着数码之家的其他坛友,怎么老是扔出来这些玩意 ...

不知道反正是不是有捡的

网友:
还有个无刷电机不错啊

网友:
刚出现的时候好像万元,后来好几千元。其实是涡轮增压万转鼓风机,改成了混流风机。当初我在网上看到不少跟楼主很像,可用于发电机的铁壳无刷,原来3百多伏的无刷电机来自无叶风扇。

网友C:
这货不便宜啊!!!
型号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不便宜啊!!!
型号一致。

这英文应该叫安吉尔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可以改一个电钻了

这电机功率这么小搞台钻估计只能钻木头

网友D:
无刷电机好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好评呀

8000转了,碳刷电机的寿命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什么原理??隔着裤子放屁的效果????

网友:
我一直管这种风扇叫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