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DOD行车记录仪换后置摄像头修复

楼主(2019-10-28):
关后备箱门时候就容易出现记录仪时间归零,和后置摄像画面丢失问题,后面停车摆弄几下怀疑是后置摄像头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故单独拆回家检查接触问题,用个usb母座接micro usb线插进去摆动,测量出负极接触不良,需要特定角度才能接触上,轻轻摆动就出现接触不到的情况,用风枪吹下,然后翻了好久的零件抽屉,记得还有剩下的micro usb插座,找出换新,吹回去,发现焊点没焊好,换了细焊头针对数据和正负极重新补锡焊接牢固,测量,摆动插头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情况,完美修复,洗掉松香回装。

网友:
设备很专业,操作很风骚哈哈

楼主:
出现了个小插曲,回装车上后,发现,居然不显示了,坏了???没道理,排线松了?不应该,拆了把排线全部重插了,还是不行,最后难道非得原车usb插口?也不对,没啥特点。下车带着usb插口量线,电压波动,5v-0v来回,猜测应该是正常,然后,回去想来想去。检查原先导电胶布和以前高温胶布位置照片,发现了问题,应该是导电胶布没有高温胶布贴着,导致排线座引脚短路。拆了导电胶布重新上去测,画面出来了。虚惊一场。重新贴好高温胶布,盖住各个引脚,露出共地,再贴上导电胶布,回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