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威刚的内存条,失败

楼主(2019-10-28):
修一个威刚的内存条,失败

经过别人暴力拆机的内存,拿回来试试,一条不亮

一看,掉了一个电容

另一边也是一样情况,一般滤波电容掉了不至于不能用吧,不知道,修修再说

一大堆里找找电容

拆掉另一条的电容

测测容量

2.2uf

2.2uf

那一堆里竟然没有,这个小的看看有没

哈哈,找到了

2.19uf

这个烙铁焊接这个电容不好使啊

放点“汉堡”

这一边也焊接个

变高了很多

通电还是不亮,估计是拆机时的暴力把bga焊点或者板子线弄断了吧,或者热风枪吹吹可能修好,不休了,扔了不要了

网友A:
本来是个小问题,被你折腾成大问题了。点不亮是内存条8脚芯片里面资料出问题了,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这描述有歧义啊,一条不亮,是其中一条不亮还是哪一条也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个小问题,被你折腾成大问题了。点不亮是内存条8脚芯片里面资料出问题了,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

话说内存条怎么刷,好像还没人放出教程。

网友:
可以搬板呀。不想搬的话求送

网友:
换了你那电烙铁再说吧!

网友:
BGA芯片虚焊的多,自己补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内存条怎么刷,好像还没人放出教程。

第一次听说内存条还要刷机

网友:
内存可以写程序,但是坏内存还能卖钱啊,攒一起卖给贩子好了

网友:
烙铁有静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内存条还要刷机

那个8脚芯片里有数据的,损坏后确实会导致不开机,重新写入后可恢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内存条怎么刷,好像还没人放出教程。

板子上,那个8脚的tssop封装的24c02芯片,编程器刷写。

网友:
怎么赶脚你是来秀那块福禄克的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那个8脚的tssop封装的24c02芯片,编程器刷写。

编程器有的,只是怎么找固件啊,难道用好的来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有的,只是怎么找固件啊,难道用好的来复制?

用好的来开机,进入系统后用spdtool把内存的spd保存下来,再用编程器把spd写入到坏内存的芯片中。
不过掉spd的概率是很小的,基本都是颗粒坏,闲得得蛋疼试试也无妨

网友:
扔给我拆芯片 哈哈

网友:
有好仪表竟然没有好的焊台,这种烙铁焊这种不科学容易静电损坏

网友:
我有刷内存条的设备,只支持笔记本DDR2  DDR3 台式机DDR2 DDR3内存条烧录

网友:
前提是你能提供内存条在损坏之前的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