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脑显示器上的黑匣子

楼主(2019-10-28):
两条腿走路

黑不溜秋

盖子

里面难道是传说中的硬盘?

还有读写磁头呢

弹片

原来是个铁饼子

这是什么黑科技?

网友:
CRT  消磁电阻  这个可以

网友:
消磁电阻,快成文物了

网友A:
里面那饼子很好吃的,隔壁老王的儿子吃了,一家人高高兴兴上医院去了

网友:
负温度系数

楼主:
哦,明白了,大电流磁场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饼子很好吃的,隔壁老王的儿子吃了,一家人高高兴兴上医院去了

哈哈,隔壁老王儿子,这个说不清楚姓啥了

网友:
还有这么老的显示器啊

网友:
标题党,冲标题进来的

网友:
冰箱里面也有这个东西

网友:
没想到饼饼还是可更换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以前的东芝坏了这个,收了我们四十大元的。。。然后我把原来坏的拿回来了。。

网友:
显像管二脚消磁电阻

网友:
认识这零件的,都老了

网友:
现在大屁股显示器不好找了,这玩意可以用来改个软启动,比如冰箱或开关电源。

网友:
消磁电路的主要部件是消磁电阻和消磁线圈,它们串联在一起接在电源总开关之后的220伏上。消磁线圈套在显像管外,消磁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电阻,打开电源后因为消磁电阻阻值小,消磁线圈中有强大的交流电通过,产生强大的交变磁场。消磁电阻因为流过电流逐渐发热,阻值随之增大最后大的近似开路。线圈的交变磁场由强变弱,完成消磁仅需3-4秒。

网友:
十几年前,我家的tcl王牌电视机就是换的消磁器,花了50块,上门服务的。那时候的电器确实很贵,但寿命起步都是十年往上。九几年买的一台长虹电视机寿命也长,那时候周围很多人都跑家里看,沙发,马扎都座满了,还站着些人。后来寿命到了,修了这毛病,那个又故障了,半年内修了四五次,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记得当年应急维修CRT,消磁电阻坏,现场没有配件,就是拆开,把碎坏扔掉,挑一块最大的再装回去,基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