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到一辆遥控车四驱车,如何配遥控器啊,是四驱的,前后轮都有个大电机

楼主(2019-10-28):
.

捡到一辆遥控车四驱车,如何配遥控器啊,是四驱的,前后轮都有个大电机,芯片型号如下

网友:
万能的T宝上去搜,输入车辆的品牌

网友:
我觉得改成线控也不错,九几年的时候,我玩过一两辆线控玩具车,顺便电池只需两节五号或者七号,缺点只能前后跑。

网友:
不是比例的
不好玩儿

网友:
好像大部份玩具遥控车都是这ic,

网友A:
我最近买了套女装,你懂的,一直想给它配个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了套女装,你懂的,一直想给它配个MM

啥呀,自己穿就好了,然后出去勾搭小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呀,自己穿就好了,然后出去勾搭小哥哥

这可不是常规的路啊!
我……我……我思想还未进化到这个高度,尚需努力

网友C:
买一套遥控器就好了,最近买了两个,18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套遥控器就好了,最近买了两个,18块钱一个。

给个连接,要怎么给它配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