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滚珠开关原理结构解析,型号BL1250,设计挺巧妙,一度误以为是光耦

楼主(2019-10-28):
随着技术发展,新元件是层出不穷,衍生出来的各类元件也多
在新设计的思想下,老技术摇身一变,就能实现新功能了
下面介绍一下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个元件
(PS:这里的新不一定是真的新,只是孤陋寡闻的偶第一次看见它)

这个黑壳子的元件是那折叠取暖器电路板上的,当时看上面二极管和三极管标记,误以为是光耦了

就是这玩意

后查BL1250,原来是光电滚珠开关,用来做倾倒传感器
资料简介

里面确实也是光电对
动作角度和设计有关

体积比光耦大点,但也是很小的了

底部是这样的
没密封灌胶,倒是方便拆了(可惜防潮性不好)

直接撬出来

壳子倒是一般

主体是这样的
中间是个金属件

右边是红外LED

左侧是红外接收的三极管

抠下来
两只脚的三极管细节如下
基极不用引出来,在受到光照射时就能产生基极电流,从而使C、E极导通

内部特写

三极管侧的基座,有个孔直通金属件

再看发射端的红外二极管

结构、型式几乎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二极管呈现红色,也许是滤色用的

楼下看金属件
next

楼主:
中间的金属件

45°再看

遮光和通光就是靠它了

平行地面,微动一下,就会在两者之间转换
动图直观看

继续拆

体积只有指尖大小

正面特写

另一面长得差不多,就是边缘没倒角

仔细看,背侧面有缝
用刀片撬起来

就这三部分
外壳轻微吸磁铁,应该是镀层的原因

主体内侧壁是锥形的,方便钢珠自动定位到开孔处

关键零件之一:钢珠

全家福

最后上个原理图

原理简介:
正常使用时,是锥口小端朝下,此时钢珠在重力作用下,会落到开孔处,阻塞光路,使红外接收三极管截止
当360°圆周方向倾斜超过一定角度后(这个角度由锥角控制),钢珠都会沿锥形璧滑动远离开孔,从而容许光线通过,使红外接收三极管导通
和传统有触点倾倒开关相比,其优点是:
1. 无触点,不存在触点因锈蚀导致接触不良
2. 倾倒角度可以定制,且360°都能动作,无死角
缺点就是只能作为信号用,还需要其他电路来辅助,当然这还是属于机械式,在振动条件下会有误动作

好了就到这里

网友A:
照片清晰,解释的也清楚.我这外行也明白了

网友:
好巧妙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清晰,解释的也清楚.我这外行也明白了

这个比较简单,应该容易看懂

网友:
原理讲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谢谢分享,学习了

有这么多大婶在,偶不敢称牛掰!

网友:
示意图清晰明了,好评!

网友:
好东西,好创意,好文章!

网友:
原理图做的不错,一目了然,学习了

楼主:
确实,至少比水银开关容易控制角度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科普。

网友:
楼主厉害,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
防设备倾倒可以用到吧

网友:
感谢大神科普,也是第一次见这东西,比常见的倾倒开关可靠多了!

楼主:
确实,估计也老早就有的设计,这次用到这里了

网友:
原理讲的非常详细,赞楼主一个

网友:
這就是傳說中的工匠精神?!

牙膏來啦。。。。
牙說我今天刷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