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博朗3000s电动剃须刀并更换电池

楼主(2019-10-28):
我的博朗剃须刀电池不耐用了,充好电后连一星期也撑不了。拆开看看什么情况。电池是博朗专用的,正好有两节品胜的,换上试试。测试结果还不如原先。毕竟这两节品胜也用了几年了。过几天买几节爱乐普看看吧。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网友:
拍照时请聚焦好以后迅速拍,不要抖,你看你抖的我瞬间头晕。

网友:
弯弯年轻人不愿创业,只求岁月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晚上拍的,光线不好,有点手忙脚乱。

网友B:
这个不是专用电池,两头小突出咋弄的,焊接,还是直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专用电池,两头小突出咋弄的,焊接,还是直接能用?

原装的上面有撅,卡上就行,普通的直接放上去也行,就是不太紧。这两节品胜不行了。回头换两节爱老婆试试。

网友C(2019-12-13):
要是楼主有拆顶部挡片的说明就好了。我也想拆开换电池。

网友D:
同款剃须刀、没有松下的刮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楼主有拆顶部挡片的说明就好了。我也想拆开换电池。

顶部就是两个螺丝,拆掉,慢慢向上拔就行。动手能力强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从闲鱼上买的电池还是不错的,能用15-20天。记得原装的也差不多用这些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剃须刀、没有松下的刮的干净

当时看过介绍,松下的其实更适合亚洲人。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买日本的。

网友E:
既然拆了,不如用两节14500锂电并联代替。把电路板原充电电路切断,用外置锂电充电器从原来的端口充电。电量足,充电快,随用随充,不用考虑镍氢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

锂电直接连电机,不用降压,这种直流电机耐压还行。

我就这么改的。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E:
既然拆了,不如用两节14500锂电并联代替。把电路板原充电电路切断,用外置锂电充电器从原来的端口充电。电 ...

你这操作动手能力稍差点的都没法干。

网友:
电路是真的复杂。

网友:
感觉这种往复式的不好使  原来用过他家的  后来还是换回飞利浦了额

网友:
拆的彻底啊

网友:
品盛电池是啥,我以为是用18650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