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图上充电宝板不小心烧了个东西,当时拍照没拍高清,帮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19-10-28):
这个标U4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我猜是防ESD的ic,看引脚是CM129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防ESD的ic,看引脚是CM1293A

要是能弄大点儿看看ic是不是写着"635工"

网友:
只有一张图,啥都看不到,不好猜
看走线有可能是DC升压电路的功率管,,双MOS管

网友:
看正面像隔离管,得看看背面走线,还有IC上的丝印才能判断。楼主这图实在帮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防ESD的ic,看引脚是CM1293A

高手按你说的解决了

网友:
反接一般都是这个功率管坏了导致不升压,手机充的电虚电,或不充电。建议直接换新的

网友(2019-11-27):
这应该是个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