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8.88元的数显收音机SY-6611,拆了给大家借鉴参考

楼主(2019-10-28):
   型号:SY-6611,8.88福利价买的,等于送,到手开不了机,拆开后,觉得有维修价值,先给给大家看看内部图片。

电路用的是SA2003和TDA2822M方案。显示电路是一牛屎,电路板上用了一些贴片元件,2个10.7MHz和1个455KHz陶瓷滤波器等。

网友:
挖槽  还数显的

网友:
8.8元数显,坏的也值啊

网友:
不错不错,数显的,可以搞频率计了

网友A:
现在不是流行DSP的方案吗?

楼主:
整理修复后,再发图片和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流行DSP的方案吗?

这是库存的老机

网友:
嗯!不错不错,挺好挺好!

网友B:
我也买了,到手可以开机,可能周围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效果非常不好,基本听不清,效果不如插卡收音机!

网友:
我买的也收到了,是个黑色的。也是不开机,检查发现是dc插座的问题,本打算直接短接,后来把插座取下来想修复,结果弄坏了。最后还是直接短接。等有了插座再换一个上去。电流偏大,30多ma,准备测一下各部分的电流消耗,看有没有减小的余地。收音机静态电流20ma以内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还有????

已经卖完了,电路还可以,只是外壳质量太次了,喇叭也是塑料的。我拆开四个卡口就断了两个,塑料脆的一点弹性没有了。这个是便宜,但是缺点也不少,其实花20多块就能买到质量比这个好的了。

网友:
已经卖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卖完了,电路还可以,只是外壳质量太次了,喇叭也是塑料的。我拆开四个卡口就断了两个,塑料脆的一点 ...

看板子是10年的,快10年了,塑料老化也正常,这种机子的用料不会太好,不过这价格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到手可以开机,可能周围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效果非常不好,基本听不清,效果不如插卡收音机! ...

可以尝试微调一下中周什么的,可能时间太久元件参数改变。

网友:
我买了一个听93.6,明显杂音大,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我的是黑色的,都可以收音,就是FM要拔出天线才好点,AM清晰,SW收台不多,FM有的台听不清

网友:
这个是不是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