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废品那里要个电吹风来看看!松下 drydry1000 !

楼主(2019-10-28):
收废品那里要个电吹风来看看!松下 drydry1000 !
白色已经发黄了! 还是110V 估计坏的可能性很大,但电源线很软不错就要了回来!

网友A:
哪里坏了 是不是碳刷的事

网友B:
结构都差不多,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坏了 是不是碳刷的事

估计电机坏了吧!也许是误插了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都差不多,做工还不错

就是看上电源线了!1平方的线!很软,也许是硅胶线!

网友:
插头和线看着确实不错,手感应该很好吧

网友:
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
没想到松下也有生产电吹风

网友:
有可能是过压烧掉了

网友C:
原来也是有刷电机,好像九几年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是无刷式罩极短路环电机,缺点很重。楼主的110V吹风机,估计是接错成220V悲剧,只能把电机和发热丝等必要的零件都换了。

网友:
感觉来自高山,外壳还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也是有刷电机,好像九几年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是无刷式罩极短路环电机,缺点很重。楼主的110V吹风机 ...

没有什么换的价值了吧! 买个国产的新的也就50多!

网友D:
电机看起来没烧,应该有过热保护的吧?检查一下哪里坏了?这玩意做工可以,国产一百几十的没这么好的做工,除了功率小点别的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看起来没烧,应该有过热保护的吧?检查一下哪里坏了?这玩意做工可以,国产一百几十的没这么好的做工, ...

也许是电机后面的驱动电路板的问题! 后面灰尘比较多久没弄!

网友:
松下电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东西,电机易出问题,电机不转,再烧断电热丝,如果用串激电机,寿命就长多了。

网友:
难改,电机电压是经过不同的发热丝降压后,桥式整流后供给的,你说咋改。
        乐声的风筒 我也有个泰国版的,二插头还是原装的欧式,不过是普通直出式的。

网友:
应该是误插220损坏的,一般是电热丝烧断或温度保险丝坏,换个220V的电热丝大多能修好,电机一般是来不及损坏的,因为超压一倍对电机来说不是致命的,这个吹风的做工不错,修好还是很好用的,要是想出,可私信

网友:
注意:这个输入电压是110V的!得换个电机才行,事实上电吹风换电机有麻烦,扇叶拆下来就难装牢固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出给喜欢的朋友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