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j1900主板故障

楼主(2019-10-28):
以前在闲鱼淘的一块J1900双网口工控板,买来当软路由用了一段时间是正常的。
后来用别的路由,这个就不用了。
最近想拿出来用用,发现开不了机。开机无反应。
通电 有电流,一通电就有0.5A左右电流
cpu有点发热,特别是有一颗印字RP1210的八脚芯片 发热很厉害,通电几分钟就烫手。
版里有懂的指点一下么?谢谢
这个板子挺小巧的,拿来做软路由放弱电电箱挺适合的。所以还是想挽救一下。

网友:
RP1210是一个DOP-8封装的高速线性稳压器,如果发热严重,可能自身损坏,也可能是下级电路有短路现象。以下是Datasheet:https://wenku.baidu.com/view/aa05aa60998fcc22bcd10db4.html

网友:
没看见CMOS电池在哪?

网友A:
不会分析碰运气就先把发烫的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分析碰运气就先把发烫的换了

发烫的那个换了,还是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烫的那个换了,还是发烫

ldo后面有短路,没有原理图之类的很难做

网友:
看看下面电路有没有异常发热的,同是小白的我只能做出这点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