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神秘的电脑一体机尸体,不知道是什么机子:谜底谁能解开呢?一起期待

楼主(2019-10-28):
一:32寸一体机设备。买的时候就这样子,刚开始以为是广告机,买回来后发现比较复杂,好像是专业工控设备。外观如图:屏应该是32寸的。背面很坚固的铁壳4个螺丝拆开拿下外壳跳转第三图二:背面一块电脑主板外加四块其它板子先看电脑板再往下跳到三图

三:电脑主板如图。4G内存,128G固态硬盘,3.0USB接口,CPU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安装的是WIN7系统(没开机看的外壳有WIN7系统贴纸)下面再住下跳2图看音频麦克风矩阵板

四:这块板子网上查了一下挺贵的,大多用于智能设备声音定位等看图吧。插2个在网上找的图在最末尾可以看一下,其中有一图比较有意思连接平板音箱也是网上找的。再跳4图看一下最杂的板子

五:这块板子主要是分配各功能接口连线,注意看有各种接口,也不懂是设备,反正看到这里可以肯定不是广告机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板子是连接到屏上的跳4图

六:这个小板子也是分配各种接口的看一下有认识的坛友知道这是什么设备吗?

写在最后:全是猜测--坛友们认识的讲讲,不认识的也可以猜测一下。
我先来1:看上面有投币接口猜测可能是某种游戏机
   2:我有朋友觉得应该是个控制音乐喷泉的
   3:还有觉得是银行ATM机的
                                  谜底谁能解开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网友A:
象是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我是瞎猜的

网友B:
是不是自动售货机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是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我是瞎猜的

哈哈也有可能

网友:
很有可能是什么点唱机,投币的

网友C:
移动ktv或就是什么4D体感有戏机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动售货机里的东西?

都有可能:机子还有好多音频接口,感觉应该要和声音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是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我是瞎猜的

我觉得像那种鲜榨橙汁的那种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ktv或就是什么4D体感有戏机什么的

我也这么想的,但又有个出液控制不能解释、莫非有真实场景,下雨的时候用的

网友:
榨汁机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的,但又有个出液控制不能解释、莫非有真实场景,下雨的时候用的 ...

以前在世界之窗玩过,瀑布场景时会有个喷头喷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是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我是瞎猜的

售货机用win7系统的不多吧?

网友:
看看硬盘里存了些什么?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卖热饮的机器

网友:
不少继电器,估计是个什么自动售卖机。

网友D:
有投币的标签,还有出液和电机控制

1. 游戏机,那种钓鱼或者其他题材的游戏机

2. 售货机,卖鲜果榨汁的

网友:
硬盘拆下来,挂到另外电脑上,开机,硬盘里都存了啥

网友:
鲜榨橙汁机器,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投币的标签,还有出液和电机控制

1. 游戏机,那种钓鱼或者其他题材的游戏机

售货机,卖鲜果榨汁的  --- 这个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