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业电动螺丝刀拆解

楼主(2019-10-28):
      工业电动螺丝刀拆解尾端塑料坏了,网购加运费不划算了,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慢速台锯,刚搞定夹具又发现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A:
全金属,应该比较耐用了
偶接触到的厂倒是用气动的比较多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像是高级货,电机咋了?

网友:
阶梯钻头好评

网友:
宝塔钻给好评,拆开弄得一手油对吧?

网友:
都是金属的,没有尼龙,很好

网友:
我好像看到塔钻了。

网友:
开看看工业电动螺丝刀

网友:
钢珠下面应该还有弹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金属,应该比较耐用了
偶接触到的厂倒是用气动的比较多
等牙膏ing

鬼子用“尼龙”做的齿轮耐用到我怀疑人生。

网友:
这种是厂里用来拧小螺丝的小手钻,应该还带有一个可调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