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清理同事的小暖风机

楼主(2019-10-28):
拆解维修清理同事的小暖风机
深秋已至,天气比冬天还冷,人们纷纷搬出各种取暖用具。同事请出了小暖风机,可这个东西怎么不如以前管用呢。于是就到了我手里,二话不说,拆吧。就是这货

背面

功率标识

取下面板

两组发热元件

热保护触点

小电路板

拆下发热元件,去掉风扇

发现了宝贝,一团絮状物,就是它阻塞了风路,导致不如以前效果好了

再来个特写

清理干净,复原,热风机工作正常了。
经分析,冷机启动两组发热元件均工作。待达到一定温度后,固定在顶端的热保护开关开关断开,保留一组发热元件工作。

网友:
那么多毛毛,竟然没有着火。

网友:
好多渣渣。。。。。醉了

网友:
貌似都是棉絮和羊毛之类的,没着火算好了

网友:
ptc陶瓷发热的不至于起火,不像电热丝烧红了肯定着火,竟然还有电路板

网友:
头次见到带开关电源,给低压风扇供电的暖风机。看到很多纤维,发现PTC确实比电热丝安全些。我那附近市场里几乎是类似建准220V风扇,好点的也有PTC可选。

网友:
那儿的毛掉了那么多,却吸到热风机里了?

网友:
这是放在哪里用的啊,毛衣厂?

楼主:
PTC发热元件本身就不容易产生明火,而且一旦温度过高就会触发温度控制开关关闭一组发热元件,何况风扇转动就会带走部分热量,多方面原因,不会着火的。

网友:
使用环境堪忧,才这样。

网友:
这么小,效果不会太好吧

楼主:
暖手,屋子也不大,效果还行。

网友:
国产来说这个就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