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再用10年!!!!!!!!!!!!!!

楼主(2019-10-28):
好多年纪大的人还是老电脑,配置很低,又舍不得扔,只有xp了。

win7的话,公司一些办公软件,erp等以前只支持到win7,升级到支持win10可能要多花几万到几十万,稳定性也没win7好。

软件多开,电脑里装很多软件,还是win7快一些。

我所在集团公司,很多员工羡慕win10开机速度,但是装完后,办公软件兼容性以及使用速度远不如win7,最后又退回win7。包括一些笔记本装win8的用户。

win10,个人用户或者办公要求简单的用户用的比较多。

~~~~~~~~~~~~~
我下午装了一个win10,不能升级的。装完才5G。比我的win7还小。但我不喜欢win10的主题,看时间长了会恶心想吐。还没用1个小时又换回win7了。这2年,我装了十几次各种版本的win10,快则1小时,慢则3天,就重新装回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脑可用W10 ,想尝新的可试试,不爽再退回W7,新电脑不一定能用W7(硬件不支持或没有驱动)

我有台平板 ...

可以关闭自动升级的。我下午装了一个win10,不能升级的。装完才5G。比我的win7还小。但我不喜欢win10的主题,看时间长了会恶心想吐。还没用1个小时又换回win7了。这2年,我装了十几次各种版本的win10,快则1小时,慢则3天,就重新装回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行的网银U盾之类的东西可以在win10下正常使用吗?国内的银行都是大爷,有些银行连浏览器都只支持IE ...

win10的后台数据监控以及扫描上传目前没通过中国z  f允许,因此,政府目前没有用win10只道win7,而银行许多还是xp。为安全计,ie就ie吧

网友:
现在已经习惯了Win10,因为新电脑预装的都是win10系统啊,个人觉得只要运行流畅稳定就好

网友C:
不换新电脑 WIN7能用一辈子。银行的ATM还在用XP.
WIN10阉割了路由器共享USB用协议的SMB 1.0版本,只支持2.0

网友:
如果说WIN7不习惯,WIN10我觉得更不习惯。还是WIN7好用点。

网友:
感覺好像真的是這樣。
但沒辦法啊,感覺WIN10對固態的支持度更好。還有一些其他優點。
現在我是WIN7 和 WIN10。
XP很少用了,沒辦法,胳膊扭不過大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换新电脑 WIN7能用一辈子。银行的ATM还在用XP.
WIN10阉割了路由器共享USB用协议的SMB 1.0版本,只支持2.0 ...

难道我用的假WIN10???

网友:
17年才装的WIN7。

网友:
没办法啊 。人家出什么就用什么啊。在买电脑连wind7都装不上。
我刚装个国产深度系统。不玩游戏,看看电影够啦。 真难用啊

网友:
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用的假WIN10???

你访问一个 路由器共享U盘再来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访问一个 路由器共享U盘再来说。

你的路由是什么系统呢我就不知道了,XP的SMB应该是1.0?OP的SMB在WIN10上访问也是没问题的,晚点补图

网友:
主要看个人习惯,另外看厂商给不给相应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我用的假WIN10???

可能它用的是HOME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路由是什么系统呢我就不知道了,XP的SMB应该是1.0?OP的SMB在WIN10上访问也是没问题的,晚点补图

不能访问,也可能是它没配置对。

网友:
兼容性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吧?

win10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还是因为它是 bug10 !
不确定性才是它的硬伤,

如果不是为了PC的生产力的场合,
基本都转去移动设备了,
而对于生产力设备来说,
随时可用的可靠性高于一切!

网友:
单位药监码是xp 无法升级win7
同样 也不是接多少外网

网友:
现在很多新的电脑已经都没有再发行win7的驱动了,只能装10,但是公司有些软件不能支持win10,确实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二选一

网友:
小白白
win7和win10 是同样的速度
win10 是默认 开杀毒 和安全过滤
你全关了 就跟win7一样了
同时 win10 还有一堆计划任务
关了和win7 就一样了
win10 比win7 多了一个 叫后台程序的功能
相当于安卓的后台应用一直在后台存活

网友B:
银行的网银U盾之类的东西可以在win10下正常使用吗?国内的银行都是大爷,有些银行连浏览器都只支持IE

网友:
俺是做windows安全开发的程序猿
你们只看到了win10和win7“长得不一样”,实际上...
vista
win8
这俩都是革新性的系统,可以与95、2000一样作为断代。但未来win7会越来越“不好用”,因为大量底层API不支持。
win7的底层安全性已经很糟糕了,特别是大家喜好的关UAC+admin登陆,不要说我装了xx杀毒软件,没有用的。
win8后UAC地位加强,大量老代码漏洞已经很难生效了。
现在win10开启了沙盒系统,病毒基本GG了..

然后,不用10年了,5年前还呼喊xp永生,现在已经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