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洗衣机/电磁炉触摸不灵失灵完全没反应求助维修!

楼主(2019-10-28):
使用2年多的即热式热水器出现触摸不灵,完全没反应现象,通电情况下没操作会时不时发神经自动开机关机和调整温度

拆开观察电路板零件没发现虚焊,生锈,氧化,小动物问题,测量7805电压正常

使用吹风机加热吹了触摸电路板后正常使用,1天后又完全失灵,请问如何维修?

已买防潮刷漆(电路板原来已刷过)

之前拆机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3818

网友:
我家的一台抽油烟机也是触摸无故自启狂闪,有时好有时只能拔掉电源!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干扰么,不懂帮顶

网友:
重新焊接芯片试试,虽然刷防潮漆挺好,但是也带来散热不良的隐患~

网友A:
换那个C4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
灵不灵、灵灵的问题 要找衡水老张

网友B:
我的热水器控制板和你这个类似,在洗澡雾气比较大的时候,会乱程序,按钮失灵,并且会自动降温,使用不便,商家答应返回维修,或者三百元押金先发控制板,我觉得有点啰嗦,遂自行处理:
我的做法,就是除了三个按钮和插接件,全部重重的喷绝缘防护漆,晒干第一遍之后,再来一次,两遍,最终彻底解决了。

就你这板子,背面全喷,按钮面把按钮和插接件用胶带保护一下,全喷,每个角落都不漏……

铜箔面全喷:

使用的这种漆:

我是从2016年就开始选热水器,因为需要选这种体积小的,在2017年四月份拍的,安装的比你这个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C4瓷片电容试试

好的,我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热水器控制板和你这个类似,在洗澡雾气比较大的时候,会乱程序,按钮失灵,并且会自动降温,使用不便, ...

我问过商家这个控制板50块,我看控制板成色方面没什么问题就没买,自己折腾

楼主:
问题已解决:触摸IC坏
总体一波三折,开始换电容无效,购买触摸IC无效,查询发现这是带mcu的触摸芯片,需要写程序进去,没这种工具
使用轻触开关连线可正常使用,只是不能调节温度,默认40度

卖家不单卖触摸IC,以成本价购入控制板,等了好几天收到货发现这是老款控制板
1.成色差
2.MCU程序不一样,该款控制板为档位调节,共7档,开最大会报E3错误并自动重启程序
把触摸IC换到原来控制板正常使用,刷上防潮漆

工作电压:
- fSYS=8MHz: 2.7V~5.5V(BS83A04A-3)
- fSYS=8MHz: 2.2V~5.5V(BS83A02A-4/BS83A04A-4)
VDD=5V,系统时钟为 8MHz 时,指令周期为 0.5μs
提供暂停和唤醒功能,以降低功耗
内部集成高 / 低速振荡器
- 低速 -- 32kHz
- 高速 -- 8MHz
多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低速模式,空闲模式和休眠模

内部集成 8MHz 振荡器,无需外接元件
所有指令都可在 1 个或 2 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查表指令
63 条功能强大的指令系统
多达 4 层硬件堆栈
位操作指令
周边特性

Flash 程序存储器:1K×16
数据存储器:96×8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多达 8 个双向 I/O 口
一个与 I/O 口复用的外部中断输入
一个 8 位可编程定时 / 计数器
一个时基功能,用于产生固定时间的中断信

低电压复位功能
多达 4 个触控按键
封装类型:6-pin DFN,SOT23-6,8-pin SOP,10-pin MS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