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HX3130-A1电动牙刷

楼主(2019-10-28):
飞利浦HX3101-A电动牙刷用了3年多了,早过了保修期。很好奇内部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拆开看看。

今天拆小粉

标识

背面

侧面

顶部

轴细节
台阶式震动轴

底部

拆下底部,用了太长时间,水渍太重,废了好大劲拆下来

防水圈与外壳粘在了一起,稍微暴力了点

无线充电线圈

内部还有卡扣

拿下机芯

电路板,比较简单哈

电机

芯片是8脚的,应该可以焊接更高级的芯片,看来同样外壳,配合不同芯片,卖不同的价格

线圈3根线

线圈固定方式,好粗暴

顶部有油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用来防水的呢

发现小锡珠一个

电机型号,电机转动,带动震动轴

测试下充电

电压记录

拆解完毕,摸摸哒

网友:
这个芯片的焊盘竟然可以如此兼容,醉了哈哈,等牙膏

网友:
可以做小电磨了

网友:
这外形好邪恶!

网友:
竟然是旋转电机的,应该是带动偏心轮驱动前轴做摇摆往复运动

网友:
这种低端的牙刷也不咋地,要买就买中端6系以上3万次那种,价格不贵多少性能不是一个等级里面结构跟这个完全不同

网友:
低端还是用的电机

网友A:
偏心轮带刷头摇的?说好的超声波电机呢?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很有名

网友:
u1的焊盘神了,居然有这么个通用法

网友:
这是情侣款的?

网友:
拆开会不会影响防水?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传说中的声波式

网友:
正想拆卸电动牙刷,多谢分享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偏心轮带刷头摇的?说好的超声波电机呢?

元首请看仔细,说的是声波,没有超字

网友:
6系列比这个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