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三星液晶显示器S23B300

楼主(2019-10-28):
故障现象 闪屏 闪一下就灭 一直闪 不用问肯定电容坏 拆开一看。。。。。。。。。电容用什么型号替换?网上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A:
35V 220UF 电容
不过我建议用万用表测一下再换

网友B:
原电容是假固态?顶部有十字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电容是假固态?顶部有十字纹

标准的贴片电解,不存在假固态说法

网友:
外直供电,你要检查你外部电源情况

网友C:
外部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显示器是22B360,外形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电源的问题吧

电源没问题 量了 14V 电容怀孕了 没看出来? 正常电容哪有顶上的十字 破了

网友D:
这个型号有很多问题,最多的是开关mos挂或者丢程序。你要是插12V还不一定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型号有很多问题,最多的是开关mos挂或者丢程序。你要是插12V还不一定能工作。 ...

电源是14V

网友:
知道是14V,插12V基本不工作,这是三星故意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 220UF 电容
不过我建议用万用表测一下再换

应该是背光的问题,以前我换过一个,应该是老灯光背光吧,坏一个就这样,亮一些就黑,打光有图像

网友E(2020-06-15):
你这显示器是怎么拆开的!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显示器是怎么拆开的!请教一下。

见缝插卡。
全是卡扣,慢慢拆,

网友:
现在修东西都不需要表了的么

网友:
是背光有问题吧。

网友:
HDMI都没啊,一定是老机器了!!

网友(2021-01-10):
背光问题大,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