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别克凯越CE导航改竖屏安卓导航

楼主(2019-10-28):
    凯越CE系统导航,一直用凯立德导航,众所周知,这导航系统更新麻烦,而且原来也是横屏的,比较小。最近吃饱饭没事干就琢磨着换成竖屏的,于是上网找,以前也找过,但是不多,现在一搜遍地都是,于是选择一家下单,两天后到货。到货后就拆机改装了,过程没有打字快,一笔略过吧。上图才是硬道理

原车的导航

先拆上面这块盖板

拆下这两边的螺丝

拔掉导航的连接线

下面拆空调控制总成

先卸掉这

再拆掉这螺丝,按一下边上的塑料扣

这边也一样

拆掉之后的样子

空调控制总成还要拆过来用的,拆下红圈里的4颗螺丝

拆下来的总成

这是买的竖屏导航

背后照一张

这个双闪开关也要拆过来用

拆下红圈里的螺丝就很好拆双闪开关了

拆下来的样子

这是竖屏导航安装双闪开关的位置

装好双闪开关了

改装好了之后的样子,过程还是略去了许多。
这样对比明显多了吧

竖屏高大上了许多吧

网友A: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这个在那里插SIM卡呢?接口和原车适配吗?

网友:
还可以换个车子

网友C:
出风口和里面的对的上?

网友D:
改后好看很多,费用要一K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效果如何?

比原来的强多了,原来的导航必须要下载更新,现在这个只要联网就能实时更新,我这外面的才装了十来天吧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那里插SIM卡呢?接口和原车适配吗?

我仅作导航用,所以没买插卡版,买的是WIFI版,连接WIFI或者手机热点就可以了。接口插上就可以,不过倒车影像我用的是原车的摄像头,费了点时间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风口和里面的对的上?

出风口有转接风管,没拍照片,但由于转接管是直角,有一定影响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后好看很多,费用要一K五么?

是的,好看不止一点点。费用你说的三分之一多点

网友:
现在的山寨厂真厉害!

网友E:
我有个学生卡,100元一年30G/月那种,说的我都有冲动买个4G版的了

网友F:
厉害啊 这么一改 立刻上档次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学生卡,100元一年30G/月那种,说的我都有冲动买个4G版的了

有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学生卡,100元一年30G/月那种,说的我都有冲动买个4G版的了

这卡有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学生卡,100元一年30G/月那种,说的我都有冲动买个4G版的了

其实导航没必要4G的,手机开个热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 这么一改 立刻上档次多了

主要是安卓导航更新方便,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导航没必要4G的,手机开个热点就可以了。

家里装电信宽带,送了个无限流量手机卡,营业员说不许共享,打10000说不知道,具体咨询营业厅,换个营业厅问说可以,我到底该信谁?

网友:
羡慕啊,我的老轩逸找遍全网都没有适用的安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后好看很多,费用要一K五么?

这样就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