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能实现这种功能吗?多台电脑数据同步到群晖

楼主(2019-10-28):
一个实验室有5台测试数据用的电脑,每天电脑都有一个专用的测试数据文件夹,想把这几个数据文件夹集中保存,单向同步到群晖中,即使电脑上数据被删除,群晖中数据也保留。

网友:
百度网盘也有同步功能

网友:
给他们每个电脑分配一个账号,用drive的单向同步

网友:
win10自动的备份DIERE就可以

网友:
方法太多了,10多年前老单位时候就做过备份,服务器开ftp,其他电脑装个flashfxp定时上传,现在还有各类份软件,nas只要给共享,电脑上用备份软件自动备份即可,比如免费的freefilesync

网友:
微软有个软件叫FreeFileSync,安装这个软件,设定好备份的文件夹,单向更新,更新后关机,NAS映射硬盘。只要每天在桌面上点一下批处理图标,就会自动更新,更新后自动关机。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软件。

网友A:
我只用windows的SMB,我只用syncthing做同步,全自动,稳定性很好,单向,双向随你定义。至于这个什么群晖,不想弄,太麻烦。
syncthing软件没有服务端和客户端之分,是对等的,既是服务端,又是客户端,每台电脑都可以做备份服务器用,也可以用一台专用的电脑备份,更可以双机甚至三机,n机热备,只要硬盘够大。

特别适合小型办公室使用。

syncthing是开源的,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平台,包括移动平台,IOS除外(有第三方软件也可与syncthing同步)。

网友:
用DRIVER 就可以了 一个账号即可 。
我公司的SQL SERVER服务器我就是这样备份的。
我的服务器是 每天凌晨自动备份到硬盘。再用群晖的Driver 将数据备份到2个不同地方的群晖上。 异地双重备份 单向传输 只上传不下载

网友:
直接把相同的一个共享盘映射到各位用户电脑里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做开发的都有个版本管理系统,你如果需要本地的,那就装个SVN试试。

网友:
syncthing满足你要求

网友:
电脑上装个同步软件 ,每天定时1次,或几次备份到群晖上,

网友(2020-02-05):
我的做法是发送到百度网盘的一个和群晖的同步文件夹,百度网盘再和群晖同步。
这样,在哪里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windows的SMB,我只用syncthing做同步,全自动,稳定性很好,单向,双向随你定义。至于这个什么群晖 ...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