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鉴别个老硬盘,Quantum 240AT,求参数设置

楼主(2019-10-28):
486老电脑上的硬盘,帮忙看看大小和硬盘参数设置应该是多少,有老资料的说说,谢谢。

网友:
昆腾的硬盘,也就几百兆吧~

网友:
Quantum 240AT 240MB IDE 3.5 3H Disk Drive

https://www.amazon.com/Quantum-2 ... Drive/dp/B0039K8KHI
https://www.recycledgoods.com/quantum-240at-240mb-pro-drive-lps-ide-hdd/

网友:
有什么意义呢,没个U盘大

网友A:
看着像昆腾的火球系列硬盘。设置啥呀?找根IDE数据线和早期的电源IDE设备接口插上用就行了,没啥设置的,又不需要跳线。

网友:
古董啊,

当年我用的第一台电脑是10G的,

现在手上还有几块40G和80G的,没P用

网友:
没啥用,改个电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昆腾的火球系列硬盘。设置啥呀?找根IDE数据线和早期的电源IDE设备接口插上用就行了,没啥设置的,又 ...

如果在早期的386,486之类的主板上使用这个硬盘,应该是需要在BIOS Setup里面手动设置硬盘的磁道数量、磁头数量、每磁道多少扇区这些参数,麻烦的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早期的386,486之类的主板上使用这个硬盘,应该是需要在BIOS Setup里面手动设置硬盘的磁道数量、磁 ...

这个硬盘我早期接触过,BIOS里是能看到硬盘的磁道数等,但是好像没有设置过。可能已经老到超出我那时的认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我早期接触过,BIOS里是能看到硬盘的磁道数等,但是好像没有设置过。可能已经老到超出我那时的认 ...

如果是后期的486、586的主板,BIOS能自动识别硬盘的容量和参数,
再早一点的需要使用多功能卡的386和486主板,就只能识别出这是个硬盘,但具体的容量参数就要手动设置

网友:
这个硬盘比较古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后期的486、586的主板,BIOS能自动识别硬盘的容量和参数,
再早一点的需要使用多功能卡的386和486主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早期的386,486之类的主板上使用这个硬盘,应该是需要在BIOS Setup里面手动设置硬盘的磁道数量、磁 ...

后期的486主板就已经能自动识别了,我记得当年用的486DX2,先后用的420M Conner硬盘和860M昆腾硬盘都可以自动识别参数。
不过那个时候的自动识别跟现在不太一样,需要进到BIOS里面,选自动检测,系统自动识别出参数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