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款显示器可以方便加装喇叭吗???

楼主(2019-10-28):
AOC Q241PXQ这款貌似有喇叭孔,不知道里面的板子带不带功放可不可以直接接喇叭??
显示器是有音频输出的,如果没有功放自己加怎么接线???保留音频输出,像手机那样插耳机喇叭不响
这里有加过喇叭的大神吗,
看电视有声音 不太差就行

网友A:
可以装 但板子上估计没有功放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 但板子上估计没有功放部分~

还得加功放&电源??? 显示器怎么拆开???边上好像没有螺丝。卡扣的???怕断了

网友:
这要看驱动板带不带音频,如果不带就要配个小数字功放板,功放板输入接个3.5插孔,输出接两个小喇叭。另外还要注意一下显示器上能不能取到12V电源,有12v就省事一些,直接为小功放供电。有的是19v供电,那就加个稳压,或者掏个DC-DC

网友B:
有那个外挂式的显示器音箱,可以考虑一下,音效应该肯定 比自己改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个外挂式的显示器音箱,可以考虑一下,音效应该肯定 比自己改装好!

...

挂外面我还不如就用我的蓝牙音响 也带音频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外面我还不如就用我的蓝牙音响 也带音频输入的

喜欢简洁的,当然一体式最好,次一点外挂也比独立占地好一点

网友C:
HDMI的显示器,带耳机输出孔的话,说明有音频解码,可以把耳机孔座换成带插入切断的。

然后买个那种5V供电的小功放板如PAM8403,音量定死了,装在喇叭边上即可;音量从系统里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的显示器,带耳机输出孔的话,说明有音频解码,可以把耳机孔座换成带插入切断的。

然后买个那种5V供电 ...

这种小板的音质怎么样?? 现在接的SONY的SRS-X1 蓝牙音箱音质还不错的,只有一个喇叭的。这种喇叭也不大 显示器塞下这种喇叭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小板的音质怎么样?? 现在接的SONY的SRS-X1 蓝牙音箱音质还不错的,只有一个喇叭的。这种喇叭也不大 ...

这种档次的系统,音质取决于喇叭,只要喇叭可以了,音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档次的系统,音质取决于喇叭,只要喇叭可以了,音质差不多。

哪种喇叭比较好??会不会很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种喇叭比较好??会不会很贵???

喇叭最好选唱戏机之类的那种高强磁橡胶边的喇叭,音质相对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最好选唱戏机之类的那种高强磁橡胶边的喇叭,音质相对较好。

现在用的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98983
这么小的体积 音质还算不错了
这种喇叭直接丢显示器里面音质会不会比较渣??没有封闭空间

网友(2022-04-21):
哥们,你这个喇叭装上了么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电脑机箱风扇位加喇叭的,比这简单

网友:
如果功放和电源能解决,还要看加什么样的喇叭,因为显示器里空间有限,如果喇叭放在显示器里,还要考虑外壳开孔,总之工程量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