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B120和威克士WU130怎么选?

楼主(2019-10-28):
如题,新人一个,想买把手钻家用(抚摸居多吧),不知道上面的两个怎么选择?
淘宝双十一博世的双电预定后价格在300左右(PS,需要抢购,我应该是抢到了)。

但是考虑有一把威克士的小电锤了,同时又看到威克士的外观,外加电池通用……

所以开始纠结了,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gsb带冲击吧? 虽然很鸡肋

网友B:
有威克士的小电锤了,那就还远威克士吧,博世gsb12v只不过多了鸡肋的冲击功能,你的电锤可以替代。wu130是无刷的,更适合抚摸,电池通用这点很重要。另外多余的充电器,家用的话一个就够了,出掉回血,进一步拉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威克士的小电锤了,那就还远威克士吧,博世gsb12v只不过多了鸡肋的冲击功能,你的电锤可以替代。wu130是 ...

有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b带冲击吧? 虽然很鸡肋

带冲击,看评论确实是很鸡肋,大概是聊胜于无那种吧。

网友C:
叫说130开关有问题,不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说130开关有问题,不要选

严重吗?之前看坛里有人讨论过,不知道是否影响日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冲击,看评论确实是很鸡肋,大概是聊胜于无那种吧。

嗯,我选的威克士wx372。 冲击比gsb大点

网友D:
我等WU132上市,无刷冲击批

楼主:
话说,咸鱼上那批买369元的靠谱不?狗东上倒也有,369的单电,咸鱼是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选的威克士wx372。 冲击比gsb大点

372是20v的电池,这是高一档的碾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等WU132上市,无刷冲击批

冲击批离我很遥远的样子,基本没有机会用到。手钻偶尔钻钻孔、拧拧螺丝,或者装上海绵轮给汽车打打蜡应该更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带冲击,看评论确实是很鸡肋,大概是聊胜于无那种吧。

鸡肋那么贵还是很香的  特别是墙上打孔按膨胀钉完全两个概念
我的用得伟的20v不带冲击和12V带冲击打墙完全两种感受  平常可能毫无用处 需要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鸡肋那么贵还是很香的  特别是墙上打孔按膨胀钉完全两个概念
我的用得伟的20v不带冲击和12V带冲击打墙完 ...

楼主已经有威克士的电锤了哦,对于楼主来说wu130是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鸡肋那么贵还是很香的  特别是墙上打孔按膨胀钉完全两个概念
我的用得伟的20v不带冲击和12V带冲击打墙完 ...

还有个小电锤可以打打枪。
博世如果300的话,感觉还是值的,所以纠结

网友D:
博世如果300的话,就买博世。

网友F:
威克士了还用选?同平台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威克士了还用选?同平台优先

主要是因为穷,才纠结的,。博世的还送了一堆钻头和批头,威克士没有赠品,还需要自己配。

话说,钻头有什么品牌推荐吗,还是某宝随便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如果300的话,就买博世。

博世300确实很诱人,双电加小黑盒。但是双十一的活动,透着一股耍猴的感觉,让人花了钱还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