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充电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0-28):
充电宝接不接电池都会从数字0一会儿就跳到100,充电也能给手机充但没几分钟就变0停止充电了,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都拆开了  先检查一下电池啊  放电的时候 看看是不是电压跌的很快?

网友:
有的充电宝不支持边充边放的!

网友:
电池老化了,存不住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开了  先检查一下电池啊  放电的时候 看看是不是电压跌的很快?

电池是好的。充电线插入,电池接不接上都一样的时间从0到100

网友B:
如果真的是一冲就满一用就光那的确是电池坏了,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电池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是一冲就满一用就光那的确是电池坏了,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电池就没事了。 ...

问题是内部电池拆了,输入电数字也会跳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