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主控+3颗粒B0KB 成功开出128g

楼主(2019-10-28):
在前辈的帖子金泰克 SM2258XT 主控+3颗粒闪存 开卡成功|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6442指导下,我也将盘子开出了90g,但是始终不甘心,各种尝试后终于开出128g

下面来讲讲步骤:
其实第一次连90g都报错,第一步先选L06B,容量选auto,只开出32g:sweat:

然后flash还是选L06B,选择容量90g,实际和前辈一样开出85g

最后再选L06B_B0KB,容量128g,实际就开出122g了

误打误撞就成功了,一定要有这几个步骤,一来就选其他容量,就和前辈得出的结论一样,绝对不会成功。
很是奇怪,大家来讨论一下原因吧。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577
这是我老站的帖子,怎么设置都有,发表于2018-11-11,去年光棍节

网友B:
L06B和B0KB的颗粒,用58xt或58H开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你这个是32G的L06B MLC的颗粒,如果开L06B MLC模式,满容量是32*3=96G,坏块不多的情况下,系统最多只会给你开90G,不会开满96G。
这个颗粒如果开成B0KB TLC模式,单CE是48G容量,满容量是48*3=144G,坏块不多的情况下,系统可能自动给你开成128G或120G,如果坏块极少,你甚至可以指定130-140G开。
另外,128G的固态盘,在windows系统下显示119.24G,大约就是122104M,所以你块盘就是开出来128G,不多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577
这是我老站的帖子,怎么设置都有,发表于2018-11-11,去年光 ...

一开始直接选我试过,直接报错。这样折腾几下居然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和B0KB的颗粒,用58xt或58H开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你这个是32G的L06B MLC的颗粒,如果开L06B MLC模式, ...

我用58H的工具打开,直接找不到主控

网友(2020-05-29):
2258XT开BOK模式开120G吧 稳定点  也可以开LO6B模式90G

网友(2023-11-19):
有谁试过58xt能不能开三颗15nm mlc 比如东芝0ddl

网友C:
三颗闪存,ce怎么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颗闪存,ce怎么跳线的

4贴跳线,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