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利用旧手机+人体感应作一个报警器

楼主(2019-10-28):
传统报警器里面的电池 太多年了一停电报警器就不能工作了

wifi报警也有,但停电也不能工作

家里旧手机多,于是在想能不能用旧手机作个报警器。。原理用人体感应模块检测到移动物体《或者红外热量》转出高平信号  控制继电器,开关耳机键《360智键app》自动打电话 从而实现报警功能

需要材料:旧手机一部,需要支持360智键 app的,,,耳机一副。。人体感应模块一个,继电器,闪烁电路一个《用于单 双击败3击4击 智键》

目前碰到的问题,1,用红外感应模块+3.6v电池供电,总是没人触发乱报警,看来淘宝的红外模块都不怎么样,我另一个红外直接usb5v供电的,也是经常出问题,一直报警,断电重启好像又正常。不知道原因,估计还是模块不行。
22,用雷达模块  接上继电器就有干扰,会一直报警,用雷达输出led灯+光感模块  也有干扰一直报警——注:都是手机一个电池,所有模块一个电池

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在使用雷达模块控制继电器  时 和 使用雷达模块+315射频模块时  怎么避免干扰!!!!

补充:刚刚雷达用一个电池,继电器用另一个电池,成功解决干扰问题,待我作好成品 再来发贴

网友:
等你折腾成功了,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每个模块都用铁盒子封起来再接地,防止相互干扰

网友:
360智键,这产品还有好多人在用?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创意

网友:
没人触发报警。细思极恐。        ---      会不会有什么人眼看不见的东西触发了

网友A:
我一直想做个 业外自动拍照设备。。听你这么一说  我以前的想法可以实现了。。手机加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 加 360智键app加红外或者雷达模块
红外雷达模块作为触发 放在离手机摄像头一定距离外的地方  因为智建app启动相机应该有几秒时间的过程。。如果有其他软件可以更快的启动就好了。。
甚至还可以设置自动上传照片到云端  这样就不用动不动爬山查看了。。

因为我家后山有很多东汉古墓。。以及大部分被盗了 我想看看是谁这么吊 能不用洛阳铲在密林(人无法通行的灌木丛加树木)中直接挖到地下5米深的墓穴。 一直想看看他们用的啥高科技!

楼主:
自动上传照片到云端 我也需要,,谁有解决方案

楼主:
红外换成雷达,再用厨房防油烟的铝纸,已成功测试几天,,完美成功,不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换成雷达,再用厨房防油烟的铝纸,已成功测试几天,,完美成功,不误发 ...

用红外感应灯的那个模块 应该不回吴触发吧? 毕竟没有变化热源的情况下  加点后就回自动适应背景热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上传照片到云端 我也需要,,谁有解决方案

我有,你搜索一下termux,安卓可以直接安装,里面有api然后能拍照

网友:
帖子有参考意义,想做一个感应老鼠自动开启高压电,通过射频模块报警到房子亮灯

网友(2020-02-07):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做个 业外自动拍照设备。。听你这么一说  我以前的想法可以实现了。。手机加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  ...

你下去看了?有没有发现遗留什么宝贝

网友:
,不忍直视啊,哈哈,赞一个。会不会有点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