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张图:慎买磁吸充电线

楼主(2019-10-28):
这几天磁吸线一直在搞活动,huigu也撸了几条,收到之后确实挺好玩,用着也方便,但是!注意这个但是:磁吸线只有两个触点,只有正负极,没有数据部分,啥意思?也就是任何快充协议也没法用,QC、PD等等这些都需要交换数据,在磁吸线上都用不了。

好在3块多一条也便宜,有几条玩玩也可以,以后除非有带数据的磁吸线,不然不买了。

网友A:
今天刚看你贴子下了2条。。
这。。。

网友:
无线充电才是目前的终极选择!

网友:
充电口接触不良,松动的,或是快要坏的,也可以买,我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看你贴子下了2条。。
这。。。

只要不读取数据可以用,尤其是在车上使用真方便。在使用过程中要防止充电头短路即可。

网友:
快充协议应该在插头上吧,没有的话很多慢充都不会给你充。

网友C:
这个数据线充电电流多大?

网友D:
不怎么好用,不支持快充,5V大电流充电触点那里发热大得手都没法摸。连接手机那边的插口触针是突出来的,碰到金属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据线充电电流多大?

电流大小算不上不下吧,我的安卓老手机,正常好线全速应该是1.7xA,用这个线是1.4xA,但是确实方便,只要凑近就自动吸附上去了,几乎就是半自动一样,所以还是让老机一直用了。新手机支持快充的,没快充确实不方便,就不用磁吸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怎么好用,不支持快充,5V大电流充电触点那里发热大得手都没法摸。连接手机那边的插口触针是突出来的,碰 ...

目测直接吸在铁板上可能会短路,实际试过几次,没事,估计是充电头有保护

网友:
车上放了一根

网友:
不支持快冲,没意义啊,容易掉,还好手机支持无线冲电,就不折腾了

网友:
大家可搜索诺基亚的X6,这手机必须用这个磁吸,不然几个月C口就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读取数据可以用,尤其是在车上使用真方便。在使用过程中要防止充电头短路即可。 ...

车充也要快充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7协议快充,主流的协议基本都有了

网友:
有四线的磁吸充电线的。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同样的问题,不支持快充

网友:
两条磁吸充电线,已经英年早逝,香消玉殒了。不建议购买使用。

网友:
有通数据的,价格最便宜的都30多。混数码之家的人没买之前就应当想得明白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大小算不上不下吧,我的安卓老手机,正常好线全速应该是1.7xA,用这个线是1.4xA,但是确实方便,只要 ...

傻冲竟然还会有1.4A?
我的手机用傻充线只能到1A。。。

网友:
喜欢这样的反馈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