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Y808diy】ESP8266_DS1302_NTP小钟_V2

楼主(2019-10-28):
看大家都在做钟,刚好自己也需要,就……,据说每个玩单片机的都会做一个。…………于是有了【MY808diy】ESP8266_DS1302_NTP小钟(这个是第一版的)

这个小钟从19年3月份到现在,已经稳定运行了好几个月了(误差小于1秒)。看到打板这么便宜,就试用了一下立创EDA,这个软件很好用,两天就学会了,并且网上下单,真的很快就收到了板子。

因为这次买的数码管内容比较丰富,价格便宜所以没有资料,只能自己先摸索下。

成功点亮,设计上的失误还是飞了两根线。

最后增加了闹铃功能。
还是用1元的arduino盒子做外壳。

最后展示下效果,能显示星期,对时的时候会显示wifi标志。

楼主:
占楼备用,其实也没什么用,消灭零回复。
第一次买少了。

外壳  TB 搜索  Arduino UNO R3开发板外壳 透明亚克力盒子 亚克力保护外壳

网友A:
我来沙发。不错不错,可惜没资料,没代码,也没说这个LED和1元盒子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沙发。不错不错,可惜没资料,没代码,也没说这个LED和1元盒子在哪买的。 ...

的确,这个led有点特色

网友:
要是能把代码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B:
这个LED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来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来个链接看看

我也想买多几个,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沙发。不错不错,可惜没资料,没代码,也没说这个LED和1元盒子在哪买的。 ...

代码供参考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from tm1638 import TM1638
from ds1302 import DS1302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gc
gc.collect()

class NtpClock():
    def __init__(self):
        self.hour = 0
        self.min = 0
        self.sec = 0
        self.week = 0
        self.is_WiFi_ok = 0

    def setup(self):
        self.ds = DS1302(clk=Pin(16), dio=Pin(5), cs=Pin(13))
        self.tm = TM1638(stb=Pin(4), clk=Pin(14), dio=Pin(12))
        self.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def do_connect_wifi(self):
        self.ssid = "home8888"
        self.password = "8888888"
        self.wlan.active(True)
        self.wlan.connect(self.ssid,self.password)
        _temcont = 0
        while True:
            _temcont += 1
            if  self.wlan.isconnected():
                self.is_WiFi_ok = 1
                print('network connected ...')
                print('network config:', self.wlan.ifconfig())
                self.tm.showWIFI(0)
                return
            elif _temcont >10:
                print('network is not connected ...')
                self.tm.showWIFI(1)
                self.is_WiFi_ok = 0
                return
            self.tm.showWIFI(_temcont & 0x01)
            self.read_ds1302()
            self.tm1638_show_week()
            self.tm1638_show_hou_min()
            time.sleep(1)

    def dis_connect_wifi(self):
        self.wlan.active(False)
        self.is_WiFi_ok = 0
        print('network config:', self.wlan.ifconfig())

    def read_ds1302(self):
        self.hour = self.ds.Hour()
        self.min = self.ds.Minute()
        self.sec = self.ds.Second()
        self.week = self.ds.Weekday()

    def tm1638_show_week(self):
        self.tm.week_nub(self.week)

    def tm1638_show_hou_min(self):
        self.tm.time_numbers(self.hour,self.min,colon=(self.sec & 0x01)) #用秒的最后一位判断是否显示冒号,跳动

myPro = NtpClock()
myPro.setup()
myPro.do_connect_wifi()
#myPro.dis_connect_wifi()

while True:
    myPro.read_ds1302()
    myPro.tm1638_show_week()
    myPro.tm1638_show_hou_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沙发。不错不错,可惜没资料,没代码,也没说这个LED和1元盒子在哪买的。 ...

优信铄,1元亚克力Arduino  套餐3  没变的话应该是这个,有特价卷可以包邮的,没有就~~~6元

网友:
刚去搜了一下,现在已经是17.00包邮了。

这个应该是某种播放设备上定制的LED数码管屏。盖一层深色透明玻璃效果更好。

网友:
加个滤光片更好看

网友(2021-02-26):
楼主,       self.ds = DS1302(clk=Pin(16), dio=Pin(5), cs=Pin(13))
        self.tm = TM1638(stb=Pin(4), clk=Pin(14), dio=Pin(12))
这个和你的电路图不符啊?是I2C管脚可以复用么?

楼主:
电路图和代码都是不断修改中的,可能不是同一版本;
过去好久了,micropython都忘得差不多了。

别太当真,业余制作,仅供参考。
1302和1638资料很多还有现成的库,自己百度下,分分钟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