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同事更换华为mate8手机电池

楼主(2019-10-28):
同事华为mate8手机电池不行了,在网上购了块电板,让我帮忙更换。更换电池最费时是取下旧电池,换电池总共用时约30分钟,取旧电池用了约20分钟,华为原装电池胶真的太牢固了,用热风枪吹,撬片撬,废充值卡塑料片铲,总之,取旧电池有点太费力。旧电池取下后,其余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拆装排线卡扣时注意点就OK了,先撬指纹排线扣,再撬电池排线扣、尾插排线扣、主板排线扣,装时顺序相反。不严格安这顺序问题也不大,只是有人说可能会使静电损坏主板。
换电池的过程中遇到了个小插曲,新装上电池装机后不开机,按键没反映,再拆开重新安装,还是不开机,三度拆开装上旧电池后开机正常,用万用表测量新购电池无端电池,随通知同事联系商家,商家服务很好,很快又发来电池(坏电池需退回,我告诉同事,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发错货全部邮费由商家承担),换后一切正常,交差了事。
图片是晚上拍的,不太清晰,敬请原谅。

网友A:
mate8是锁螺丝的,还算容易换,后期的机器都密钥螺丝了。还有,网上买的电池大部分都比较差,没几个月估计就不行,华为售后换电池才99,好用多了。

网友:
自己买的手机电池,我估计有一些是4.2V的冒充4.35,结果就是很快死掉唉,要不然也不用这么快换手机了,很大的原因就是——换不到价钱合适又合格的电池

网友B:
看到手机里的易碎标,感觉怪怪的,原厂家不可能有那个标的

网友:
会员日去售后换电池免人工费,换原装电池才三十多块钱,比较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手机里的易碎标,感觉怪怪的,原厂家不可能有那个标的

同感,原装是没有的。估计不是第一次拆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e8是锁螺丝的,还算容易换,后期的机器都密钥螺丝了。还有,网上买的电池大部分都比较差,没几个月估计 ...

好像从苹果开始,胶水手机是个趋势,厚度更薄。那个单向一字螺丝,其实是防拆螺丝的一种,配合螺纹胶后更拧不下来,防止一些设备换成了山寨零件。

网友:
你同事买的是二手翻新机,买这种山寨电池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胆子真大!

网友D:
如果换上的这电池出了什么事故的话,楼主怕是要担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原装是没有的。估计不是第一次拆修了。

电信出来的手机,新机不久返修换过主板,所以原封已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上的这电池出了什么事故的话,楼主怕是要担责哦!

我是纯义务帮助换电池,真要有事也是电池厂家和经销商的责任,呵呵……

网友:
现在的手机拆都没法拆,更不可能换电池。拆好像要从屏幕开始,一般人没设备没技术的。

网友E:
华为mate8手机电池是SONY电芯,,,我换了个飞毛腿的

网友:
我自己换华为mate8手机电池还把屏拆坏了,后来又换后压屏又用不多久拿给小孩摔坏了屏现在放那里吃灰。

网友:
华为售后换电池价格已经非常良心了,还便捷,自己弄省不了多少风险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纯义务帮助换电池,真要有事也是电池厂家和经销商的责任,呵呵…… ...

这种电池恐怕找不到厂商

网友:
搜电池前面就是这牌子,不敢买,看到品胜的便宜点,到时候看看来一个吧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换了一台,那个电池那个胶粘住要拖不出来,只能用刀子慢慢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为mate8手机电池是SONY电芯,,,我换了个飞毛腿的

出厂应该是sony电池,售后换的是a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