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黑科技?——只有4根线的“USB3.0”接口线!

楼主(2019-10-28):
前几天购买了个电脑机箱,发现这个机箱的前置USB3.0接口竟然是假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披着USB3.0外衣的USB2.0接口,因为它只有4根线,妥妥的2.0接口。

先联系了厂家客服,厂家客服却完全回避这么明显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思,而一口咬定这个线就是“正常”的,是“可以正常支持3.0设备的”的。厂家用这种假的USB3.0接口线欺骗消费者就已经很恶劣了,被发现揭穿后还依然理直气壮,让人是可忍熟不可忍。再通过网络搜索,查询到该品牌很多机箱都存在相同或类似问题的案例,加上此件事厂家客服的服务态度,综合分析判断确定此厂家明显是故意虚假描述宣传以欺骗消费者。

为了让广大坛友不再上当,也顺便见识下这黑科技—— 只有4根线的“USB3.0”接口线,特意把这所谓的USB3.0线剖开,并和正真USB3.0接口线进行对比测试,看看这玩意是如何坑人的。

就是这个机箱

机箱外观

剖开

细节特写,虽然包了两层皮,但妥妥的只有4根线。

如图所示,插头相连的4根线颜色以及定义

与主板前置USB3.0插口标准定义相对照,发现只有USB2.0的4根线,而缺少USB3.0所特有且必需的5根线。

如图所示,插座相连的4根线颜色以及定义。

与TYPE-A USB3.0插座标准定义相对照,也缺少USB3.0所特有且必需的5根线。

根据以上解剖和实际测量,完全证实这条所谓的3.0接口线的接口和插头只有4根线相通,也就是只有4根线:VBUS 电源(红色线) 、D- 数据-(白色线)、D+ 数据+(绿色线)、GND地线(黑色线),这4根线只能组成USB2.0接口,而缺少USB3.0协议必须的另外5根(SSRX-、SSRX+、SSTX-、SSTX+、GND_DRAIN)数据线。
而按照USB3.0接口标准,USB3.0传输模式必须要9根线(VBUS 、D- 、D+ 、GND和SSRX-、SSRX+、SSTX-、SSTX+、GND_DRAIN)才可以,而这条所谓3.0接口线仅仅只有4根线VBUS 、D- 、D+ 、GND),根本不能运行在USB3.0模式下,只能工作在兼容的USB2.0模式下。即便插头和接口做得再像USB3.0的,它依然只是一条披着USB3.0外衣的普通USB2.0数据线。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特意找了一个支持前置USB3.0接口的主板和一块USB3.0接口的移动硬盘以及一条普通的真USB3.0接口数据线组成测试平台,以测试这条所谓USB3.0线是否可以工作在USB3.O模式下,还有它的实际传输速度到底如何以及与真实USB3.0数据线的测试速度的对比。

测试平台:

主板:梅捷 A75
CPU:AMD A4-3300
内存: DDR3 4G*2
操作系统:WINDOWS 10专业版 X64
USB3.0设备:JMF578 USB3.0 硬盘盒+120G 固态硬盘

先来看这条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

接到主板前置USB3.0插座上

接上移动硬盘

测试结果截图

通过业界标准的AIDA64和chipgenius两个检测软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移动硬盘通过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连接主板USB3.0接口后只能工作在USB2.0模式下,与把一个USB3.0设备连接到USB2.0接口上的显示完全相同;通过hdtune Pro硬盘速度检测软件可以检测到本身速度250MB/s左右的移动硬盘连接到这个所谓USB3.0接口线后传输速度都仅仅不到40MB/s(USB2.0接口的极限最大速度就是40MB/s)。由此可以证实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从传输模式和速度来看可以说它就是一条USB2.0的接口线。

然后,将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换成真USB3.0接口线,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看下普通的真USB3.0线正常的工作模式和传输速度到底如何。

接上真线

插上移动硬盘

测试结果截图,通过业界标准的AIDA64和chipgenius两个检测软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移动硬盘通过普通的真USB3.0接口线连接主板USB3.0接口后就正常工作在USB3.0模式下,;通过hdtune Pro硬盘速度检测软件可以检测到本身速度250MB/s左右的移动硬盘连接到普通的真USB3.0接口线后传输速度完全可以达到正常的250MB/s 水平(比使用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要快好几倍!)。由此可以证实普通的真USB3.0接口线,完全可以正常实现USB3.0的传输模式和传输速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条所谓USB3.0接口线是一条如真包换的假USB3.0接口线。

通过上面的实物照片和真机(对比)测试,都可以证明这所谓的黑科技——只有4根线的“USB3.0”接口线根本就是一条假的USB3.0接口线(或者说就是一条USB2.0接口线),完全无法正常支持USB3.0设备运行在USB3.0模式下。厂家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故意虚假宣传以欺诈消费者。希望广大坛友以后购买机箱时务必多问多比下,不要被无良厂商的这种“黑科技”蒙骗了。

网友:
多少钱网购的呢?

网友A:
不需要测试,他就是常见的骗子而已,想想怎么退货吧

网友:
铜柱变铝柱这料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测试,他就是常见的骗子而已,想想怎么退货吧

查到了是金河田21+预见 M5:sweat:

网友:
直接举报销售假货,申请假一赔三。具体案例参考保时捷假BOSE高级音响假一赔三(整车价格)。

网友:
厂家说的也没毛病,确实可以支持3.0设备,就是慢

网友:
。。。。太坑了,看来只能相信主板的3.0接口了

网友:
正常操作  ,网商专用机箱

网友:
一切以节约为前提的,能便宜绝对不会多加一分钱

现在的机箱比以前轻多了,薄如蝉翼,,真怀疑以后会不会全部变成 纸箱,塑料箱子

网友:
查到了是金河田21+预见 M5   曝光他。。。。。。没有诚信。

网友:
看来机箱自带的谨慎用,我好像2010年攒的主机,有一个前置USB接口插上后突然关机,后来用万用表发现是短路的,后来都改成USB延长线。

网友:
USB3.0不知道有没有全速和高速这两种模式

网友:
曝光下牌子,下次坛友回避这个牌子的产品。

网友:
厂家说的没毛病啊,3.0设备可以运行,就是速度和2.0一样(实际就TMD2.0)

网友:
我也有个,垃圾机箱前置3.0都是2.0的,就为了省了几毛钱成本。而且很多供电不足,然后时间长自己就坏了,很多是铁线

网友:
商家真会骗人

网友:
金河田好多年就是山寨,还没走出

网友:
人家只是说支持USB3.0设备。没说线是3.0。正3.0的设备都兼容2.0接口。所以说支持3.0的设备

网友:
如果厂家没有宣传是3.0接口的话,那么你投诉也没用,国内就这样的环境没办法,只不过这种做法是误导消费者,让你以为那是3.0接口,金河田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这牌子越做越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