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AU6989sn】【au6980~au6983】终于成功 推荐给大家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9-10-28):
好不容搞成功了 共享点力量 希望于你有用

芯片型号

量产后CD-ROM总是显示不出来 ,但实际已经写入ISO了,因为内存容量可以看出来

想要正常显示CD-ROM必须严格按照下面的步骤:

=========================
***问题出在一个细节上。启动量产前应手动打开驱动文件,不关闭(之前没启动这个东西,量产工具也能认得,所以大意了)
=========================

。顺便我说一下三启动的实现。在量产设置时,有一个界面是选择ISO文件,同一界面有设置分区的,这里我设置两个分区,用百分比设定。这个其实就是量产过后,注意,是量产以后,其余空间的再分区。其他正常点下一步,

===============
***开始量产。结束时小心了,直接拔掉优盘,不要弹出,也不要从其他任何地方弹出,直接拔,然后再把刚才没关闭的驱动文件点“卸载”。于是整个世界宁静了。
===============

再插上刚才量产的优盘,成功看到ISO光盘图标,另外还看到有两个盘,不是以分区形式出来,是以两个盘的形式出现。对这两个盘分别用软碟通写入另外准备好的ISO文件。我之前量产的是XP,现在就HDD+了一个win7的64位,另一个zip+了一个金狐的工具盘。细节不说了,没什么花哨的。弹出,再插,看到了三个盘,三个图标。我就不信,这年头,有这三种启动方式,还有启动不了的电脑。汇报完毕。总结一下,量产时一定要注意细节,还有三启动的实现并不神奇。手机码字,版主如果认为可以,就象征性的奖励点什么吧。

附注:如果还不能成功量产,注意可以把ISO放入AUTORUN文件夹下(实验时是放到此文件夹下的)

两个分卷 改下名字  后缀加上001和002  然后解压就行了

网友A:
芯片精灵该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精灵该更新了。

最近电脑有问题  最新的打开后 没反应  只有这个3.0的可以打开  不过不影响量产 谢谢回复

请问有人遇到过【芯片精灵】点击后没反应的么 无法打开  希望有好心人给说下怎么弄
还有为什么我的【M币】是负数呢 谢谢

网友B:
刚弄了一个这主控的,不过我单启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弄了一个这主控的,不过我单启就够了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2019-12-23):
新版安国量产工具,2019年之后的,就是量产工具版本号带有19或2019的,【不需要】打开驱动文件,(坏磁区设定)那里,有一项✓【关闭MP时,卸载驱动】,前面打上勾,等待量产完成,先关闭量产工具,再拔出U盘,这才是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