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池电锤选日立(高壹)还是牧田?

楼主(2019-10-28):
请教各位,看中2款价格差不多的18V的锂电池电锤,牧田和日立哪个质量好、耐用?
喜欢日立工具优美的样子,但是又放不下牧田庞大的18V系统。

牧田DHR182Z,新产品,1.7J锤击力。

日立DH18DBL,有2.6J的锤击力。

网友A:
建议牧田242 你看的这个182冲击力有点小 同样1.7焦的大有5401比它强 不太建议高壹工机 主要原因没别的 就是因为箱子太大太大太大 没地方放啊

网友A:
B站有5401 高壹工机还有啥来着的对比 5401表现很好 仅次于高壹工机 但是价格闲余800多就能买双电 很划算

网友B:
一个是电锤一个是冲击钻  没可比性

网友:
上日立的话建议用大电池,小电池干不住,最起码6.0以上

网友:
推荐喜利得te6-a22. 完美的工业计成,
或松下7881,

网友:
都有18V的牧田电池了,通用原则,当然牧田电锤啦。

网友:
我选择牧田

网友:
拿着可能还是日立的这种更加舒服!

网友:
日立这个比牧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5401 高壹工机还有啥来着的对比 5401表现很好 仅次于高壹工机 但是价格闲余800多就能买双电 很划算 ...

就是看了那个视频才研究高壹工机这个。而且不考虑大有的原因是后期还要买各种其他工具,大有的产品线不够全,而日立的虽然不如牧田也是刚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电锤一个是冲击钻  没可比性

都是电锤。至少牧田官网上把它归在电锤目录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那个视频才研究高壹工机这个。而且不考虑大有的原因是后期还要买各种其他工具,大有的产品线不够 ...

大有的工具挺全的啊 买工具还是尽量用一个牌子和电压 电池通用性非常重要

网友C:
才买了dh18dbql,双4.0。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买了dh18dbql,双4.0。1600

求链接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A:
建议牧田242 你看的这个182冲击力有点小 同样1.7焦的大有5401比它强 不太建议高壹工机 主要原因没别的 就是 ...

这正是睁眼说瞎话,比利站有视频对比

网友(2020-04-12):
大有20V工具还是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