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天猫卷后69买的三天线摄像头,让我开眼了

楼主(2019-10-28):
卷后69元,无内存卡摄像头,试用过程中扒了一下天线,就掉了下来,我还自责了一下。
一看焊点都没上过锡,心中一惊,又弄了另一根,也掉下来了,哈哈哈,我就乐了,真开眼啊。
天猫旗舰店的商品,我真怀疑是不是99%的三天线都是假的。

网友A:
还有一根呢,,,有一根真的就良心了

网友B:
黑科技无线超导天线,配合主板上的振金超导无线接收触点,能够实现全频段1000Gbps带宽的传输速率,且可用天线阵列接收来自宇宙的电讯号,与地外高等级文明实现无延迟通讯。。。。。。
妈耶我真的编不下去了

网友:
商家不知怎样想的。

网友:
还真的有线在里面呢

网友:
给你根真的就不错了。

网友:
无话可说,寨到这种程度也没意思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科技无线超导天线,配合主板上的振金超导无线接收触点,能够实现全频段1000Gbps带宽的传输速率,且可用天 ...

我五十米的大刁差点就收不回来了

网友:
天线里面的黑线会不会是塑料实心的哈哈

网友:
把这图片发到评价里,然后发网址出来大家给你点赞,把你评价顶到第一位

网友:
不拆开看里面差评。

网友:
有两根就u不错两路
了,有的还只有一根了了

网友:
天线应该是真的

网友:
天线里面有没有铜?我觉得应该拆开看看

网友:
焊上去就可以了吧。

什么牌子的?店名

网友:
我不关心天线几个,信号咋样,我只关心画质怎样

网友C:
摄像头没必要弄450M的吧,三条线纯粹是扯淡的。真心设计摄像头,一根天线就足够了,这种低端网络摄像头多半都是虚假的1080P,没有4K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没必要弄450M的吧,三条线纯粹是扯淡的。真心设计摄像头,一根天线就足够了,这种低端网络摄像头多半 ...

我以前买的运动相机也遇到过,萤石S1c在720线每秒60帧模式下,实际为500线画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根呢,,,有一根真的就良心了

至少得有一根是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