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T6622收音机拆解

楼主(2019-10-28):
刚刚到手,昨夜掏包网57买的

这样包装也是神了

好奇插u盘的5v电压从哪来的,测量有4.9v电压,但没看到有电感,难道一个六脚芯片就搞定了?

还有传说中插电脑能当声卡是怎么用的?原配的线插电脑没反应,看这usb口根本就没接d+d-,只有充电功能

网友A:
做工一般啊,去拼夕夕四十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一般啊,去拼夕夕四十搞定

没有啊,我是没看到

楼主:
坑爹呀,量了一下,充电电压竟然高达4.8V,usb进来的5V电压只经过了一个SS14和1R5电阻就到电池了

网友:
这价格不值这质量吧

网友B:
亏大了。我给20

楼主:
把ss14换成4007,终于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大了。我给20

这款可是神机,57已经是目前网上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款可是神机,57已经是目前网上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价格了

如果只是当蓝牙音箱用,我推荐乐廷E500,FM也还行,如果是为了9波段当我没说。现在听收音基本只有FM能入耳了,其他真的很少用了。

网友:
HX4004-MFC 丝印 HX-JE 升压IC 电源管理芯片
貌似是不是大口是支持USB声卡功能啊

网友:
这个神了好几年了吧,我买的时候才跟kk9差不多的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当蓝牙音箱用,我推荐乐廷E500,FM也还行,如果是为了9波段当我没说。现在听收音基本只有FM能入 ...

为的就是全波段,中波的效果真的比我用过的任何一台收机音都好,FM效果就一般了,还不如我的红米手机的收台效果。短波效果和普通收音机差不多吧

网友:
57有点贵,miniUSB口数据线都是空的,根本没有声卡功能。楼主怎么拍照的?外观正面也不来一张,电池也没拍到,是18650还是软包之类的也不清楚,如果电池不带保护板最好自己加块4056改造一下,不然有过充的危险。

网友:
现在都这价格了,以前关注的时候好像不到30

网友:
这个早几年是神机,性价比无敌,当时在阿里妈妈上买便宜,优点一大堆,缺点就是短波少了一个重要的米波段,好像是9.多频率的,不过可以通过改电阻实现,但是刻度盘没法显示

网友:
我发现杰理的芯片用的很广泛啊

网友:
厉害了,买来就拆

网友:
好久不开机了,本地没剩几个电台了

网友:
这个机子,声音还行,很实用,4不到的话是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