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经历

楼主(2019-10-28):
优盘:32G
主控:安国AU6989SN-GTC

才入手时:电脑显示 29.2G,
用H2testw检测:能过,好的,没问题!
写:5.49 MB/s
读:15.2 MB/s

就是读写慢了点,才拿来量产,低格→速度优先→正常检测→全面扫描1→Auto ECC

历时 11 个多小时,咳咳......,确实是 11 个多小时 - -#@! 量产成功,自此开始了 诡异 的历程

就是 H2testw 检测:写正常,读不能通过提示:
媒体很可能已损坏.
5.4 GByte 完好 (11521120 扇区s)
9.4 MByte 数据丢失 (19360 扇区s)
详细资料:0 KByte 覆盖 (0 扇区s)
0 KByte 细微更改 (< 8 bit/扇区, 0 扇区s)
9.4 MByte 已损坏 (19360 扇区s)
0 KByte 虚假存储 (0 扇区s)
首个错误发生在偏移地址 :          0x0000000000115820
预期地址 :    0x929cceef65cc4820
找到地址 : 0x929cce6f65cc4820
H2testw version 1.3
以上数据非测完截图,看到有错,测完意义不大

最开始以为是Auto ECC系统数值自动设定大了,改为ECC=0,量产成功,H2testw仍然老问题,读通不过
数码老站有帖子说到:速度优先没通过,改容量优先通过,于是改容量优先,问题依旧,量产成功,H2testw仍然老问题,读通不过
而且容量现在越来越大,32G的盘,都显示32.6G了,因为有了11个小时的【全面扫描1】,后面都用的【快速扫描4】,
除了第一次AUTO ECC,后面每次都是ECC=0
也就是说,每次都量产成功,每次都是H2testw的读通不过,提示媒体损坏,数据丢失,当然不是全部数据丢失,大部分是完好的
那个【关闭软件,卸载驱动】那里,MBR选的【No MBR】,感觉跟这个应该关系不大,没去测试【Have MBR】

速度优先和容量优先的坏块数50或者55,没变过
捣鼓一天了,无论怎么弄,量产全部成功,然后H2testw的读不能通过,目前最高版本和去年的版本都用过,问题依旧

请教大神,该如何解决,让H2testw检测能通过,谢谢!

网友:
换个H2test软件试试

楼主:
啊哦,等吃了晚饭用手头这个h2测试下其它U盘吧
应该不是H2的事

网友A:
用hdtune测呢?或者用文件拷贝校验呢?别只相信一个软件啊

网友B:
是吖,一般量产可过的U盘,基本是OK的,没啥太大问题,我还没遇到过量产过了,测试翻车的,。

网友C:
你的ECC需要设置更大,我的TLC设置的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dtune测呢?或者用文件拷贝校验呢?别只相信一个软件啊

确实没用其它软件测,H2用习惯了的
H2的原理就是直接拷贝文件检测
而且老数码有人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吖,一般量产可过的U盘,基本是OK的,没啥太大问题,我还没遇到过量产过了,测试翻车的,。 ...

就是呀,我也没遇到过,所以问问看有哪位朋友知道的网上所有的帖子都是说ECC开得小,0呀1呀的,
量产如果过了,容量会大减
问题是我这边非但没减,容量还在增加
量产失败还好,问题是都成功的过了
所以至今蒙圈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ECC需要设置更大,我的TLC设置的是12

ECC数值越小越不容易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C数值越小越不容易过

太大或太小都有问题。你已经设置0了,但你的坏块还是没剔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或太小都有问题。你已经设置0了,但你的坏块还是没剔除出来。

就是,我还换了黑片工具FC量产
死活不认,改配置VID和PID也不认,晕
识别不出来就没用起,【更新】也是灰色的
你说得有点道理,现在也没其它法了
等会从1-12依次测试吧

网友D:
我的也是量产变大了,分了一个700多M的cdrom出来,剩下的竟然跟原来大小一致,我还没测试,量产完就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用其它软件测,H2用习惯了的
H2的原理就是直接拷贝文件检测
而且老数码有人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要么是你的ECC设置有问题,要么是你的焊接有问题,应该就这两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量产变大了,分了一个700多M的cdrom出来,剩下的竟然跟原来大小一致,我还没测试,量产完就睡了 ...

测试是必需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你的ECC设置有问题,要么是你的焊接有问题,应该就这两个问题了

嗯,拉满ECC测试中,焊接有问题就没法了
手头没工具
我有点怀疑Flash不稳定

楼主:
ECC=12太慢了
我直接拉满ECC=15
问题是容量啊,能够小一点不啊,怎么这么大啊
而且是速度模式,咋还是C耶
我在考虑还需要H2测试不......

网友E:
ecc=0重新低格一次,容量优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0重新低格一次,容量优先试试。

呵呵,早就试过了,ECC=0速度,容量全部通过现在就是没试的,才开15试试,现正在H2测试
写要一个多小时,只有等了,6M/S多点,
我还有点怀疑是不是量产软件对移动盘的格式化问题
等会如果还通不过H2的读测试,就准备拿DG格式化了测试下

楼主:
而且就一文具小店买的盘,不会是白片嘛
ECC15显示坏块有增多,不是55是66了
等H2测试了来

网友:
可以试试2+12/2+15 固容30000   重新低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