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充电口有问题的小小充电宝

楼主(2019-10-28):
外观

用美工刀 撬器  贴片 ,露出螺丝

2节 无标  蓝皮

充电口 脱焊了。

用普通调温电烙铁费了好大劲才将 Miro usb 口焊下来

焊盘都 掉下来了。

刮掉一点绿漆

焊接上了,只保留了 +- 针,数据 针 拆掉l

影响焊接, 一不小心就堆满焊锡了。

因为将电路板扭来扭去, 电池线也断了。

焊上
可以亮灯

600毫安的电流

大概估算了下,只有 2000 毫安的容量了。

充电电流 小了点。输出 是1A电流。

网友:
输入输出应该都是1A的,5.42V还只有600ma可能是快满电了

网友:
。。。。。这个有点悲催哈哈

网友:
好像是早期单片机方案的充电宝,二极管整流升压输出,加线性充电输入,和单片机电量,独立保护板芯片Nmos等。

网友:
电流也小了

网友:
积分商城的小米充电宝机芯不错

网友:
这个电压好高呀

网友:
当当手电筒应该挺不错的

网友:
换俩电池,应急用用也可以。毕竟很便携的。

网友:
谢谢分享。。。。。控制板虽小,但五脏也俱全了。。。。

网友:
还好不是香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