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H216电烙铁带电焊接爆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10-28):
如图所示R1爆了,求这个电阻的阻值,希望哪位坛友有这个的同款拆开看看这个R1的值是多少

网友:
既然坏了那就不要了,自己焊块T12的控制板吧,零件现在用红包买很容易了,基本不花钱

网友:
宜华的烙铁?垃圾货,仍了吧

网友:
画画电路。好像与可调并联,防开路。

网友:
不是恒温的,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破烙铁还是非恒温的,可控硅只是调功率而已,找找可控硅调温电路参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同款,拆开给你看看

网友:
接输入感觉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拆开给你看看

相当于在电位器并联一个180K电阻而已,应该是最低功率待机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在电位器并联一个180K电阻而已,应该是最低功率待机档。

话说这个电阻爆了,会有其他零件损坏不,这个爆掉就不亮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在电位器并联一个180K电阻而已,应该是最低功率待机档。

对了,我可以换个比这个阻值小一点或者大一点的电阻么,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可以换个比这个阻值小一点或者大一点的电阻么,有什么影响不

差不多就行了,150-300K也没问题的,指示灯不亮检查一下铜箔有没有断,断了的话把它补上,还不亮的话检查电位器有没有坏,还有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个电阻爆了,会有其他零件损坏不,这个爆掉就不亮灯了

看看龟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拆开给你看看

热心会员,赞赞赞

网友:
这结构改造T12或936应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