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书误人子弟

楼主(2019-10-28):
最近在书店翻了翻关于电子电器的书,发现好多关于电子制作的垃圾书上的电路图画法都是错的。画的电容两极板直接一条线连通了。有的图上画的三极管只有两条腿,基极相连的电路都缺失了。书中多处把以前日光灯的“镇流器”写成“整流器”,而且很多波形图还有很明显的改动痕迹,还把灯泡灯珠一类的光源叫“灯源”……
请注意图中的C2电容,有亮点:

只有两条腿的三极管VT3:

电击防身器竟然属于“医用小电器”:

这种错误百出的垃圾书,懂的人还能看出错误,对于不太懂的人来说很容易产生误导,还有“灯源”这个错误叫法在论坛里(包括精华帖)也很常见。这些垃圾书多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书名一般都是“一看就懂的XXX”“XXX易学通”“XXX轻松入门”等。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网友:
欧阳锋倒练九阴真经。

网友:
。。。那个电容莫不是击穿了啊很可能石盗版的,在扫描原版时候扫描仪不太干净造成很多错误。。然后用软件识别一下转文本,人工复检。。。

网友A:
我买过几次,一次是XX芯片组级维修,结果就光介绍各个部件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没见得有芯片组级的维修内容。另一本不知道是不是有病,说电脑的开关电源输出交流电到主板……要不是书上没找到电话,真的想打电话过去狂骂一顿
还有次是一本管理类的书,附带一张光盘,一般来说是视频教学和题库,结果那张DVD光盘里就一个30多M的word文档,浪费不说,问题是那个word文档就是整本书的电子版,也不怕别人盗版……

网友:
别人不在乎内容,发表了好评职i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几次,一次是XX芯片组级维修,结果就光介绍各个部件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没见得有芯片组级的维修内容。 ...

那本书的小编真的无语,他应该发明一块交流供电的电脑主板,没有ATX接口,只有2根电源一根地线,通过板载电路把交流电转换成各种电压的直流电,硬盘显卡也统一成交流供电。

网友:
现在都是软件 校对,根本分别不了 镇流器 和 整流器 用法